运放输出电源电压 op2345 求解

楼主:
运放输出电源电压 op2345 如图

网友:
仿真一下

网友:
仿真结果是对的啊

网友A:
你能详细描述一下你的问题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问啥?

网友B:
从左到右依次作用为保护-》偏置-》电压跟随,楼主要问什么?

网友:
第一级放大,第二级跟随。
第一级的放大倍数,是最简单的反相端接入的反馈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能详细描述一下你的问题吗?

无信号输出  出现的是5v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左到右依次作用为保护-》偏置-》电压跟随,楼主要问什么?

信号不输出  出现的是5v电源电压

网友D:
莫非是输出饱和了?输入信号“xinhao”多大,隔直电容C801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莫非是输出饱和了?输入信号“xinhao”多大,隔直电容C801多大?

应该是饱和了 搁置电容0.1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信号输出  出现的是5v电源电压

没信号输入,输出的是同相端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