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5硬核写sd卡速度有什么提高的好方法?

楼主:
改了一下设备树中的dwmmc fifio 大小,速度没有什么变化。还是4MB/s。希望在linux下能达到1(X)MB/s的速度。
不知道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感谢!!

网友:
SDHC SDXC 的卡都试验过。用测试软件在台式机上写速度大约60MB/s
没做过sd卡相关的东西,希望能有人指导一下。

网友A:
SD卡有SPI和SDIO驱动两种,你用后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卡有SPI和SDIO驱动两种,你用后者

我在make menuconfig 中把SPI的选项关掉重新编译内核测试,应该没有用SPI的sd,但还是4MB/s左右

网友:
[   61.186962] mmc0: starting CMD25 arg 0004f868 flags 000000b5
[   61.192621] mmc0:     blksz 512 blocks 256 flags 00000100 tsac 3000 ms nsac 0
[   61.199725] mmc0:     CMD12 arg 00000000 flags 0000049d
[   61.228389] mmc0: req done (CMD25): 0: 000009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61.235246] mmc0:     131072 bytes transferred: 0
[   61.239932] mmc0:     (CMD12): 0: 00000c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这是我截取的mmc调试信息,写入sd卡时会有很多很多次的CMD25 WRITE_MULTI_BLOCK。
求指导! 谢谢!

网友B:
测速时数据生成是从哪来的?

网友:
用随机数填充的数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速时数据生成是从哪来的?

用随机数填充的数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随机数填充的数组

随机数是用cpu生成吗?还是随机数发生器?可以试试直接将内存中的数据写入s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随机数是用cpu生成吗?还是随机数发生器?可以试试直接将内存中的数据写入sd

测试中用的是cpu生成的,实际应用中是从4MB大小的接收缓冲区向sd卡写入
我遇到的sd卡写速度不稳定,平常大约3-4MB/s。有时降速到0.6MB/s,不知道是文件系统格式,驱动,硬件的问题?
现在用的板卡存储介质只有sd卡,好可怜,还要存引导和内核。
我看altera论坛上外国人已经把c5 arm uboot移植到flash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中用的是cpu生成的,实际应用中是从4MB大小的接收缓冲区向sd卡写入
我遇到的sd卡写速度不稳定,平常 ...

sd卡既要做系统盘又要做数据盘,可能两边有资源的争夺吧,sd卡写入速度也不好确保一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