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tium差分对换层,过孔间距问题

楼主:
差分对换层,过孔间距怎么设置?过孔阻抗怎么计算?求大神指点!!!!!!!!

网友:
Altium Designer差分对设置方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2917-1-1.html

网友A:
多层多层板的过孔可以进行阻抗计算,要借助软件
aitium没有过孔阻抗的计算
推荐使用Saturn_PCB_Toolkit专门计算
下载地址:http://www.saturnpcb.com/pcb_toolkit.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层多层板的过孔可以进行阻抗计算,要借助软件
aitium没有过孔阻抗的计算
推荐使用Saturn_PCB_Toolkit专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