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模拟-NI 9375模块能实现逻辑判断优先级吗

楼主:
各位大神:
  我想用Labview模拟一个程序,需要每次都判断一个信号,然后进入子程序运行。子程序运行需要一定的时间,我希望不管子程序有没有运行结束,只要一检测到触发信号,就重新进入子程序运行。
  希望各位大神帮忙提供方案。

网友:
事件触发。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Labview,能给个截图简单演示说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Labview,能给个截图简单演示说明吗?

LV自带有例程,查看范例。

网友: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事件触发,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的子程序运行一遍大概要12秒钟,而我的触发事件也是一个周期性事件。
发生的问题是,检测到触发事件后,进入子程序运行。再次检测到触发事件,不重新跳入子程序,而要等待子程序运行结束。等子程序运行结束跳出后,我需要重新检测触发事件,要空等待一个触发事件周期。
请问,该问题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