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用串口输入占空比来控制PWM波

楼主:
我该怎么用串口输入占空比来控制PWM波,不知道怎么去入手,我可以用串口输入来控制LED灯亮灭,但是不知道怎么输入占空比去控制PWM波

网友:
根据手册,找到调节pwm的寄存器。写一个含参数函数,通过调用这个函数,实现可以改变输出的功能。然后,写串口接收程序。弄一个很简单的协议。能够解析出串口数据中,pwm的参数。把这个参数传给调节pwm的函数。

网友:
串口发送一个数,比如0~100,代表占空比0%~100%,然后看PWM的寄存器,把0%~100%换算成寄存器的值填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