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的识别与型号命名法

楼主:
1.  电容器的型号命名法
  电容器的型号命名法和电阻器的类似,也是由主称、材料、分类和序号四部分组成。
(1 )主称、材料部分的符号及意义
  主称、材料部分的符号及意义如表 2.1 所示。
   (2 )分类部分的符号及意义
   除个别类型用字母表示外(如用 G 表示高功率,W 表示微调),一般都用数字表示。
   其规定如表 2.2 所示。

   2.  电容器的主要特性指标
(1 )电容器的耐压
  常用固定式电容器的直流工作电压系列为(单位:V):
  6.3,10,16,25,32*,40,50*,63,100,160,250,400…有“*”号者只限于电解电容器用。
  (2 )电容器容许误差等级和标称容量值
   电容器容许误差及标称容量系列分别列于表 2.3 和 2.4 中。

  标称电容量为表中数值或表中数值再乘以 10 n ,其中 n 为正整数或负整数
  作为实例,表 2.5 列出某电容器的型号与主要参数。可以看出它是高功率高频瓷介电容器,耐压 63V,容量为 0.01μF,容许误差为±20%。
  3.  电容器电容量的几种标注方法
目前电容器的电容量标注方法比较混乱,稍不留神就会出错,因此建议对于容易混淆的电容,最好用电容表进行测量后再使用。
(1)电解电容器电容量值的标注法均采用数字直接描述法,即直接标出“***μF”的字样,如 47μF,4700μF 等。
(2)“传统标注法”对于小于 10000pF 的电容,以 pF 为单位标注而不标注单位,如4700pF 标注为 4700;47pF 标注为 47 等。
  常用电容器的几项主要特性列于表 2.6。
   对于大于 10000PF 而小于 1μF 的电容,以μF 为单位标注,省略单位,如 470000pF即 0.47μF,标注为 0.47 或 .47,47000pF 即 0.047μF 标注为 0.047 或 .047。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这种标注方法是很容易识别的,凡是大于 1 的数均是以 pF 为单位,凡是小于 1 的小数均是以μF 为单位,凡电容量大于 1μF 的电容,后面均标出单
位(μF)。
(3 )电容值的色码标注法
  电容器的电容量均以三位数字标注,单位为 pF,三位数字的含义是前两位为有效数字,第三位为 10 的幂次,如 473 即为 47×10 3 pF,这个电容值与标注为 0.047 或 .047 的含义是一样的,105 即为 1μF,104 为 0.1μF。
  这种标注方法主要以小型瓷介电容为主。
   3.  电容器的电路符号
  电容器的电路符号如图 2. 4 所示。

  4.  常见的几种电容器的外形结构
常见的几种电容器的外形结构如图 4.5 所示。
版权声明:本资料属于购线网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更多资料查看,请前往购线网!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学习一下

那必须的本资料属于购线网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更多资料查看,请前往购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