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这个补偿公式

楼主:
请问这个补偿公式是怎么直接写出来的?求解释

网友A:
1.这种只有写论文时才出现的公式,想办法到该论文所引用的书籍中会有答案
2共轭极点对是一类特殊的极点,其模型最初来源于LC谐振电路,图中所用的数字都是从图上波特图中读出的.
3.其电流环路补偿的计算公式,建议找一下《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等书籍中有介绍,有关极点和零点方面的内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种只有写论文时才出现的公式,想办法到该论文所引用的书籍中会有答案
2共轭极点对是一类特殊的极点, ...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