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荡产生的高次谐波怎么滤除

楼主:
hi,各位好,请教一下,震荡电路中产生的高次谐波怎么才能够消除呢?目前搭了一个低通滤波但是测试发现率不掉,查了一下网上有人说的,可以通过高阶低通干掉他,有没有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目前搭了一个低通滤波但是测试发现率不掉”
把你的低通滤波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搭了一个低通滤波但是测试发现率不掉”
把你的低通滤波贴出来大家看看。

目前贴出来的就是滤波后的,滤波前的更搓蛋了一点,滤波器用的一个1k的电阻和一个1uF的,其实对1K已经有影响了。

网友:
振荡电路,如果有振荡回路的话,把它的Q值取大一些就行了。

如果要求很高,再加一级带通滤波。  ---- 带通!!当然低通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贴出来的就是滤波后的,滤波前的更搓蛋了一点,滤波器用的一个1k的电阻和一个1uF的,其实对1K已经有 ...

一阶低通,至多让二次谐波比未滤波时相对基波下降一半,当然很不明显。
需要几阶滤波,那要根据你想让二次谐波下降到多少来决定。

网友:
1KHz 的基波,高的是2次谐波和3次谐波,调下参数,让截止频率低一些,带宽窄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阶低通,至多让二次谐波比未滤波时相对基波下降一半,当然很不明显。
需要几阶滤波,那要根据你想让二 ...

我当然想干的越干净越好
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仿真软件能调试看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当然想干的越干净越好
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仿真软件能调试看一下呢?

“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仿真软件能调试看一下呢?”
这是很简单的,任何仿真软件都可以。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高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当然电路会比RC要复杂一些,推荐设计软件是TI的WEBENCH® 设计中心的滤波器设计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仿真软件能调试看一下呢?”
这是很简单的,任何仿真软件都可以。

目前用了一个4阶低通滤波器,THD比较小了,如图。但是接了个喇叭THD就比较搓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高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当然电路会比RC要复杂一些,推荐设计软件是TI的WEBENCH® 设计中心的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现在用了一个4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了一个4阶低通滤波器,THD比较小了,如图。
但是我现在接了一个8R的小喇叭,波形就特别的搓蛋了, ...

接了喇叭,那可就没办法说了。
测试喇叭,是要在消声室内进行的,因为墙壁反射回来的声音会在喇叭中产生振动,此机械振动又会转换成电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了喇叭,那可就没办法说了。
测试喇叭,是要在消声室内进行的,因为墙壁反射回来的声音会在喇叭中产生 ...

我现在把喇叭去掉,就单纯的在外面挂一个运放的输出端挂一个8R的负载,整体的THD也一样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把喇叭去掉,就单纯的在外面挂一个运放的输出端挂一个8R的负载,整体的THD也一样变大了。

我现在把喇叭去掉,就单纯的在外面挂一个运放的输出端挂一个8R的负载

没办法知道你是怎么联接的。贴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把喇叭去掉,就单纯的在外面挂一个运放的输出端挂一个8R的负载

没办法知道你是怎么联接的。贴图 ...

好的,如图

网友A:
这恐怕是因为你的信号幅度过大。
TL062输出电流很有限,输出电压幅度稍大就不能带动8欧这么小的负载,运放输出电压将被限幅。输出电压被限幅后会产生很多高次谐波,这些高次谐波是11楼频谱分析中出现很多尖峰的原因。
既然是仿真,应该用示波器接在8欧负载两端看看,估计你会看到正弦波被切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恐怕是因为你的信号幅度过大。
TL062输出电流很有限,输出电压幅度稍大就不能带动8欧这么小的负载,运 ...

我在11楼有挂图,用NI的仪器测试的,没有削波的情况,另外现在把输出幅度改小了,在运放输出和8R之间串了一个100R的电阻,THD大概在0.5%左右。

网友:
6脚和7脚加一个Pf级别的电容试试,相移的线性特性没搞好,很容易产生谐波。

网友:
串个10uF电容接负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