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2017a~b可以直接为C2000生成一个完整的CCS工程

楼主:
看图说话:
ACC-PWM代码模型: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平湖秋月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由模型自动生成的c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模型自动生成的c代码:

网友:
ert_main.c:

/*
* File: ert_main.c
*
* Code generated for Simulink model 'c280xx_adcpwmasynctest_ert'.
*
* Model version                  : 1.71
* Simulink Coder version         : 8.12 (R2017a) 16-Feb-2017
* C/C++ source code generated on : Wed Nov 08 09:10:37 2017
*
* Target selection: ert.tlc
* Embedded hardware selection: Texas Instruments->C2000
* Code generation objectives: Unspecified
* Validation result: Not run
*/
#include "c280xx_adcpwmasynctest_ert.h"
#include "rtwtypes.h"
volatile int IsrOverrun = 0;
static boolean_T OverrunFlag = 0;
void rt_OneStep(void)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boolean_T runModel = 1;
  float modelBaseRate = 0.2;
  float systemClock = 60;
  c2000_flash_init();
  init_board();
#ifdef MW_EXEC_PROFILER_ON
  config_profilerTimer();
#endif
  ;
  rtmSetErrorStatus(c280xx_adcpwmasynctest_ert_M, 0);
  c280xx_adcpwmasynctest_ert_initialize();
  configureTimer0(modelBaseRate, systemClock);
  runModel =
    rtmGetErrorStatus(c280xx_adcpwmasynctest_ert_M) == (NULL);
  enableTimer0Interrupt();
  enable_interrupts();
  globalInterruptEnable();
  while (runModel) {
    runModel =
      rtmGetErrorStatus(c280xx_adcpwmasynctest_ert_M) == (NULL);
  }
  /* Disable rt_OneStep() here */
  /* Terminate model */
  c280xx_adcpwmasynctest_ert_terminate();
  globalInterruptDisable();
  return 0;
}
/*
* File trailer for generated code.
*
* [EOF]
*/

看来生成的代码也不太难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t_main.c:

/*
* File: ert_main.c
*
* Code generated for Simulink model 'c280xx_adcpwmas ...

在MATLAB 2017版以前,不能为算法代码生成一个完整的CCS工程,指CCS4,5,6,7
不过,2017版后完善了这些不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MATLAB 2017版以前,不能为算法代码生成一个完整的CCS工程,指CCS4,5,6,7
不过,2017版后完善了这 ...

在proteus中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roteus中测试结果:

网友B:
刘老师您好!感谢您的引导,按照您书本的指示自己搭建了一个小模型。并在2017A中生成了project,但是在导入ccs中出现了error :import failed for project 'LED' because its meta-data cannot be inter。请问,这是要求我对生成的项目再次按照库什么的分类好吗?您生成的是可以直接导入ccs中的项目吗?我用的工具是MATLAB2017a和ccsv5.期待您的回复。祝您身体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刘老师您好!感谢您的引导,按照您书本的指示自己搭建了一个小模型。并在2017A中生成了project,但是在导入c ...

看看你设置模块的数据类型  因为“ meta-data ”

网友:
刘老师,我是你的忠粉,请问一下,那个matlab2017a搭配ccs那个版本的?matlab2014a与CCS5.5能否连接,听别人说matlab2014a只能与ccs3.3一起用?而且还要仿真器的一些限制,是真的吗?

网友:
最好装刚发布的MATLAB R2017b,这版增色不少。

CCS支持CCS7.0~7.3,C编译器最好是vs2017a  选c++就够了,不然有超过15g,太大。
注意在安装vs2017a时,最好选择vs2015--附加项

网友C:
刘老师您好,我用MATLAB2017生成ccs工程后还有一个hex文件,直接导入proteus里。proteus里只有一个28027芯片,用示波器测量却什么输出都没有,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刘老师您好,我用MATLAB2017生成ccs工程后还有一个hex文件,直接导入proteus里。proteus里只有一个28027芯 ...

在工程中把输出文件改成.cof格式就行了

网友: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车去吧。穿别人的鞋,让他们光脚去吧。现在就送给您元旦的祝福,让别人羡慕去吧。楼主元旦快乐!

网友:
刘老师您好,我用matlab2017b,第一次生成了一个PWM的project,但是后来用embedded coder就不能生成project了,matlab和C2000的套件都重装试过了也不行,生成代码文件夹里没有project,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有什么设置改了能把project生成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roteus中测试结果:

Proteus都能仿C2000了?啥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