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什么工具能精确检测毫欧级电阻、使用什么能精确检测大于10uF X5R X7R的电容

楼主:
使用什么工具能精确检测毫欧级电阻、使用什么能精确检测大于10uF X5R X7R的电容

网友:
LRC电桥测试仪

网友:
“使用什么工具能精确检测毫欧级电阻”
开尔文电桥(双臂电桥)。

“使用什么能精确检测大于10uF X5R X7R的电容”
万用电桥。

网友:
X5R  X7R 电容本来就不是精密元件

网友:
LRC数字电桥,10uF电容用电容表,有的万用表也可以测电容。

网友:
用LCR电桥测量出来的是交流电阻,而用万用表测量出来 的是直流电阻,如测量振动台的动圈电阻,用UT71C测量电阻是0.5欧姆。 用LCR表测量电感就是32uH ,0.8欧姆电阻了,这是交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