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设计原理图编译出错

楼主:
很急!!!各位大神,本人搞了一个16路驱动的设计,但是编译时总是提示“has only one pin”,我觉得可能跟总线有关,但又一直弄不好,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16通道
每一通道的驱动电路

错误信息

网友:
都是一样的错误,不知道为啥,弄得好焦躁啊

网友A:
harnessType  设置了吗

网友:
检查一下P1和FPC1的元件库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PORT 链接到每一路  是不是也要用总线  而且标号也要对应,

网友B:
在原理图中Sch Library
编辑检查
是否为standard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rnessType  设置了吗

没有,我看我这个下拉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应该设置成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原理图中Sch Library
编辑检查
是否为standard类型

都是standard呀

网友B:
检查网络标号放置的是否正确
网络只连接一个引脚
先少放几个网络,编译一下,一步步来,正确后再画其他的,应该是软件操作不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网络标号放置的是否正确
网络只连接一个引脚
先少放几个网络,编译一下,一步步来,正确后再画其他的 ...

我试了,只放一个网络都是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