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你想要的xmc4700来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楼主:
@亲爱的网友,你们推荐的xmc4700来啦~名额有限,抢先申请,获得板板的机会更高哦~~

本次活动的开发板由英飞凌公司提供,感谢@英飞凌公司的支持~~
开发板信息:
型号KIT_XMC47_RELAX_5V_AD_V1
靓照:
简单介绍:
英飞凌推出了XMC4700的三套开发套件:XMC4700 Relax Kit、XMC4700 Relax Lite Kit和XMC4700 Relax Kit for 5V Shield。这三套套件共用一块PCB,但在贴片时,通过选择性焊接,以区分不同的型号。本次活动所采用的测评板为:XMC4700 Relax Kit for 5V Shield。
自带jlink调试器,支持SWD,SWV,虚拟串口,有CAN收发器、外挂32Mflash、SD卡槽、支持adurino接口。外设资源十分丰富~
MCU:XMC4700F144K2048特性:
(1) 基于ARM Cortex-M4内核,最高主频可达144MHz
(2) 2个位置接口
(3) 2个通道12bit DAC数模转换器
(4) 4个12bit ADC模数转换器
(5) 6个CAN节点
(6) 6个USIC通道(可配置为USART、SPI、IIC、IIS)
(7) 24个16bit特殊定时器
(8) 一个以太网接口、一个USB-OTG接口、一个SD卡接口
(9) 2048 KB Flash以及352kB SRAM

这是一块外设丰富,可玩性高的好板子,如果你想要把xmc4700抱回家,那么赶紧仔细阅读下面的活动规则:

活动流程
即日起~11月14日申请并公布名单邮寄
11月15日~1223日产品测评、提交测评报告
测评名额:总共3个名额,测评达人享有优先权

产品申请:在本帖下跟帖回复提交申请,请尽量描述自己对xmc4700的认识与理解,并展现你的测评计划,如果你曾发表过评测文章,也可以贴出其中最满意的文章的链接,让我们看到你出色的测评能力;如果你具备xmc4700相关方向的知识和经验,也请说明,这些都将提高你的入选几率。

筛选:eeworld将会根据坛友提交的申请理由和评测计划,具备的技术/评测经验及论坛表现来进行综合的考虑

名单公布及产品寄送:EEWORLD通过站内短信和mail方式通知获得评测资格的网友,网友确认个人信息后寄送产品;若一周内未确认,算做弃权,试用资格顺延。

提交测评报告:网友收到产品后需在2个星期内发表包含基本内容测评的测评帖。测评周期为1个月,深入测评可以联系管理员申请延期测评。若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无法在期限内完成测评或没有发表测评报告,需退还开发板,邮费由网友自己承担。

测评报告内容需在EEWORLD原创首发,测评活动结束后,如需转发到其他平台,请务必注明EEWORLD链接及名称

友情提示: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下笔写评测报告,那么瞄过来,看看这份建议!
这些内容需要有:
1.产品开箱简介:包装评价,内部配件描述;2.产品外观展示:整体的视觉感受,舒适度,材质,大小,重量,以及按键,接口类型等细节特色;3.产品的使用体验:产品操作方法简介,产品功能体验/测试;4.评价及总结:评价可包括产品的实用程度/能否满足使用需求/软硬件平衡/功能评价/使用效果/性价比/购买建议;总结可包括整体使用感受/产品的亮点和缺点/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产品建议;
非必须要有,但是如果你写到这些点会给你的评测文章大大增值哦:
1.提供产品软硬件资源,系统框图剖析;2.同类产品对比;3.建立在产品基础上的小项目开发和DIY;4.个人相关经验介绍等

评奖:
测评时间结束将根据网友活动期间的表现,测评文章两个方面进行评定。根据评定结果:
1.按要求完成测评,测评表现经评得分70以上可获得本次测评开发板
2.在测评活动中获得优秀评分(90分以上)的网友将邀请加入EEWORLD测评队伍。
3.优秀测评文章将被选为干货
4.EEWORLD会对优秀测评文章进行多种宣传推广
此外
5.非特殊情况未按时提交测评报告的网友,在没有提交报告之前无法参加论坛动手类活动,并会降低个人论坛信用度。
6.评分低于70分者需要把开发板寄回论坛

特别注意
1.每个网友只能使用一个账号参与评测活动,不欢迎马甲和小号,一经发现,将取消申请资格。
2.我们不欢迎侵犯第三方著作权或其他权利的行为,如出现此类情况,我们将在核实后对相应内容进行处理
3.获得评测资格但因特殊原因无法体验的网友,未如期确认或放弃评测,不会扣除个人积分,论坛信用度,也不会影响网友申请其他产品。
4.测评周期为一个月,若需延长板卡测评时间,请与管理员okhxyyo联系,我们将根据网友前面的测评情况和个人论坛信用进行审核。
5.同一个网友在时间允许下,可以同时参加至多两个动手类活动(包括测评,DIY,拆解等)
5.测评产品属于精密电子产品,请参与测评的网友能够爱惜,避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害。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恶意损坏产品的行为,测评人员须照价赔偿。非恶意造成了产品损坏者,仅需在论坛发帖详细说明损害原因,造成损害的经过。
6.测评活动细则将根据实际活动情况进行调整。活动最终解释权归EEWORLD所有

联系我们
活动负责:EEworld管理员okhxyyo  QQ:616108587
联系邮箱: xiaoyanyan@eeworld.com.cn

网友:
我要申请,英飞凌出品必属精品。
我之前没有实际环境的英飞凌使用经验,虽然最近在折腾xmc1302跑FOC,但是毕竟还没有做成板子实际的跑,网友赠送的(在此感谢假代理)原厂xmc1302评估板由于一些原因还没有跑起来。。。
现有的经验仅限于xmc13的手册里看到英飞凌芯片的强大功能,还有装了DAVE之后看到的强大APP。
希望借此机会深入了解一下最新的M4器件的情况,也为以后采用xmc4800的ethercat探探底。
准备用1-1.5月的时间看看xmc4700的外设功能与dave工具。

网友:
最早接触到英飞凌还是10年的时候,当时用的英飞凌的电机驱动芯片,碰巧去年又搞了英飞凌的电机驱动,这次的芯片不再是以前的那款,升级版本,性能很不错,本人使用各家的MCU,一直没有用过英飞凌MCU,之前一直找双以太网MCU,听朋友介绍英飞凌的芯片有,所以特意看了英飞凌MCU的资料,XMC4800很不错,发现英飞凌MCU外设相当给力,DAVE开发方便快捷,正好论坛组织了XMC4700 活动,XMC4800与XMC4700 PIN TO PIN 兼容,想申请一块来学习使用英飞凌的MCU,方便后面开发XMC4800双网络。计划学习XMC4700的各个外设,结合自己的扩展板进一步学习使用XMC4700外设使用,给XMC4700移植不同操作系统,结合不同系统编写对应的程序。

网友:
去年学micropython买了两个,现在放箱底了。

网友:
英飞凌是一家比较好玩的公司,貌似技术还蛮牛的,曾经玩过xmc 2go,u盘大小的一个开发板,自带jlink,虽然就一个led在上面,但是玩玩DAVE足够了。DAVE也很好玩,有点面向对象的感觉,拖一个豆子过来就可以配置一个外设,代码自动生成。只可惜2go上面的资源实在太少了。一来mcu只是xmc1100,性能一般;二来那么小的开发板,扩展性能比较差。
这回一下来了个xmc4700,还是激动了一番,M4的MCU,2M flash,大RAM,开发板也大,接口多。
不过待看过资料,略有失望。4700/4800 relax共有4个版本,这次评测的5V shield版其实只是次低配,如果lite好比是汽车的手动配置,那5v就是自动挡的乞丐版了。没有sd,没有以太网,没有QSPI flash,没有can收发器,就是多个arduino的接口和电平适配。也许官方是觉得市面上的arduino扩展板太多了,他们就精简了板上的其他东西。
受限于开发板资源,这次的评测计划围绕开发板本身的资源和DAVE开发环境展开。如果时间允许,会扩展一些显示和传感模块的使用。

网友:
好活动~支持各位大佬

网友:
看热闹,支持腐叔!希望腐点灯成功!预祝腐叔这次点灯成功

网友:
申请理由:最近项目刚刚熟悉了网络通信这一块,这块英飞凌的产品包括网卡和2M flash,,所以打算验证一下双系统固件升级。通过网页或者上位机走http或者tftp进行固件传输,覆盖未执行分区的应用代码。之前没有使用过该公司的产品,由于活动板卡部分电路未焊接,所以资料足够的情况下做一些补充进行项目的验证。总结一下该控制器的特点:
       自带jlink调试器,支持SWD,SWV,虚拟串口,有CAN收发器、外挂32Mflash、SD卡槽、支持adurino接口。外设资源十分丰富~
       MCU:XMC4700F144K2048特性:
       (1) 基于ARM Cortex-M4内核,最高主频可达144MHz
       (2) 2个位置接口
       (3) 2个通道12bit DAC数模转换器
       (4) 4个12bit ADC模数转换器
     (5) 6个CAN节点
       (6) 6个USIC通道(可配置为USART、SPI、iic、IIS)
       (7) 24个16bit特殊定时器
       (8) 一个以太网接口(重点关注)、一个USB-OTG接口、一个SD卡接口
       (9) 2048 KB Flash以及352kB SRAM(重点关注)计划:规划一下大概的流程,划分闪存布局,设计bootloader,可以从双应用分区执行代码。网络部分,控制器自带mac,使用rmii接口扩展phy芯片实现完整硬件层。移植lwip,建立tftp或者http的方式进行固件的传输。
        1,第一步肯定是了解一下开发所用的环境,配置好需要的工具
        2,利用已有资料对硬件电路进行熟悉,简单的测试程序的编写
        3,bootloader的开发和调试,划分应用分区和启动分区。
        4,测试分别从两个应用分区执行代码,验证bootloader可用性
        5,移植网络协议,使用tftp方式进行固件的覆盖更新。lwip协议作为重点,相对比较复杂。文件传输的完整性要尽心验证。
        6,如果5没有十分把握做好,回归到usb和SD卡的方式上,传输固件作为其次,应用分区自用切换重点调试。
     该板卡同样基于contex-m4的内核,提供了丰富的外设,如果能够较好的完成评测计划并获得板卡,将会在后续的时间里使用其他的外设进行一些项目或者饰演的验证。最近在外地快要回去了,等回去赶上这块比较接近最近项目的板卡进行评测,集中时间体验新产品和分享实际的使用经验。

网友:
另外管管你的图贴错啦,这张是lite版的,5V版是有arduino接口和电平转换芯片的

网友:
哇塞,很不错,可惜没空儿

网友:
围观一下,我这一次就不出手了

网友:
申请理由:最近开发FX2n PLC开发。之前用STM32F103跑72Mhz。如果跑16000步的程序要20ms,占用时间太长。试试144Mhz的能否提升,并且看到6路can口,在PLC上加上CANopen总线不用增加额外芯片了。 一个以太网接口可以附加上profinet,24定时器可以跑更多的A B编码器接口,脉冲输出定位功能,超多的引脚能做更多的IO
超大的空间2048 KB Flash以及352kB SRAM,可以跑更多的协议CANopen主站,profinet。

        1,解一下开发所用的环境,
        2,简单的测试程序的编写
        3,bootloader的开发
        4,移植网络协议,cano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