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等长线设计

楼主:
Altium设计等长线时,如果有过孔,因为过孔到不同层的长度不一样,等长计算时会自动加上过孔长度吗?

网友:
到底想画什么,是画孔,还是等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达想画什么,是画孔,还是等长线

计算整个信号路径
Altium软件在计算线长时会不会加上过孔的实际深度?且不同的层过孔的实际深度是不一样的,软件在计算时会不会自动算上除了实际线长度以外的过孔的实际深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计算整个信号路径
Altium软件在计算线长时会不会加上过孔的实际深度?且不同的层过孔的实际深度是不一样 ...

能不能把问题一次说明白,线是平行于板的,孔是垂直板的
是测量线长,不是计算,
理解是不是线的一端或者两端有孔,计算线长是否把孔深度加上?如果是这个意思,回答,否。

网友:
先前用09版本画的pcb,用16的打开,本来做好的线长不一样了,当然同一层还是一样长,设置不同的板厚不同层的信号线长度有变化,所有我理解至少在比较新的16版本上是加了过孔深度的。
在这里想求证一下,按道理是应该加上过孔深度的,毕竟速度快了,换层后板子厚度是不能忽视的,尤其板子比较厚的军品机多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问题一次说明白,线是平行于板的,孔是垂直板的
是测量线长,不是计算,
理解是不是线的一端或 ...

先前用09版本画的pcb,用16的打开,本来做好的线长不一样了,当然同一层还是一样长,设置不同的板厚不同层的信号线长度有变化,所有我理解至少在比较新的16版本上是加了过孔深度的。
在这里想求证一下,按道理是应该加上过孔深度的,毕竟速度快了,换层后板子厚度是不能忽视的,尤其板子比较厚的军品机多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