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控制高端芯片ir10752,怎么实现不了

楼主:
datasheet中nmos源极是接负载的,这里接24v,可是怎么实现不了呢????
或者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控制方法,越简短越好

网友A:
不明白你要实现什么,而且没见过N沟道MOS管S端接电源的

网友:
MOS管的基本用法好像就不知道,需要恶补一下MOS的知识

网友:
这个NMOS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要实现什么,而且没见过N沟道MOS管S端接电源的

nmos 开关的通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