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出现底部失真,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按照AD603手册上的图画pcb,只改变了部分电容的大小,下图已标出。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358&page=1#pid2233599
这是之前仿真的帖子,和手册里给的一样。

pcb里电阻R4和R7没焊上去,这两电阻只与增益倍数范围有关。现在的问题是用示波器看波形发现输出波形底部有失真。

如下图,底部程斜波上升。

增大脉冲宽度后底部和顶部均有失真。

减小频率后发现底部出现震荡。

增大频率后的波形,效果貌似好一些。

求问以上现象原因,谢谢探讨!

网友A:
你示波器测量的是哪一点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示波器测量的是哪一点的波形?

排针J4上的波形

网友A:
估计还是那两个耦合电容(10u)的问题。AD603的输入电阻是100欧,100*10^-5=1ms。但是从示波器波形上看,时间常数只有200us左右。怀疑电容容量严重不足,建议更换电容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那两个耦合电容(10u)的问题。AD603的输入电阻是100欧,100*10^-5=1ms。但是从示波器波形上看,时 ...

应该是这样 频率大了波形会好一些 悲剧的是手头没有更大的无极性电容了   有的都是胆电容

想问下图上C18和C20的大小选取 要遵循什么原则   也是跟频率有关吗
实测发现C20小一些和大一些 波形没变化

还有就是PCB板布局可能也有一些问题 元件太多  很难做到不绕线 不穿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样 频率大了波形会好一些 悲剧的是手头没有更大的无极性电容了   有的都是胆电容

想问下图上C ...

你这个频率,与印板布局基本无关。
C9与C14这两个耦合电容与AD603输入电阻100欧的乘积,应该远大于信号周期。没有无极性电容可以用两个有极性电容头对头串联后替代。
C18电容是确定AGC反应时间的,对它充电的是Q1,充电电流大约0.3mA。根据It=CV估计充电时间,这个时间应该远大于信号周期,但太大了就会AGC反应迟钝。现在的数值应该是太小了。
C20的大小应该根据J4后面的负载大小确定,确定原则与C9、C14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频率,与印板布局基本无关。
C9与C14这两个耦合电容与AD603输入电阻100欧的乘积,应该远大于信号 ...

大致明白了    谢谢
在做激光雷达  发现真不太好弄   一个是APD信号弱  二是对上升沿要求太严格、1个ns的误差距离精度就有30c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致明白了    谢谢
在做激光雷达  发现真不太好弄   一个是APD信号弱  二是对上升沿要求太严格、1个ns ...

没有做过激光雷达,想问一下:难道激光雷达是用直接测量光脉冲的时间间隔来换算距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过激光雷达,想问一下:难道激光雷达是用直接测量光脉冲的时间间隔来换算距离的吗?

分相位法和脉冲法    我现在用的是脉冲法 又叫TOF
原理很简单了   测量激光发射和激光接收的上升沿时间差
用这个时间差换算成距离

网友:
经反复调试发现电容取100uf    反馈取22uf    波形良好

一级ad603也很稳    电容的选取与波形频率以及高电平的宽度(不知道是不是有个叫做基频的概念)

反馈也可换成47uf和0.1uf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