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mvDIY】获取视频

楼主:
这几天事情好多,没有太多时间玩,抽空先写一点。

用openmv获取视频是非常简单的。先打开OpenMV IDE,如果是1.5版可以直接运行,如果是1.7.1版,需要将允许网络访问禁止,否则一旦连接openmv后将不断提示你需要注册openmv模块。

新建一个文件,openmv ide会自动以默认模板创建文件,它里面就包含了最基本的获取视频方法,只要连接openmv模块,点击运行就可以在右上角的视频区看到视频了。(如果一直是黑色的,请检查摄像头的镜头盖是否取下了

默认的文件如下,可以看出获取视频是非常简单和轻松的。

# Untitled - By: szy - 周四 11月 9 2017

import sensor

sensor.reset()
sensor.set_pixformat(sensor.RGB565)
sensor.set_framesize(sensor.QVGA)
sensor.skip_frames()

while(True):
    img = sensor.snapshot()

网友A:
基于micropython ?  碉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于micropython ?  碉堡了

是的,使用mpy写程序。openmv是mpy中非常有名。

网友B:
就这么几句语句就实现了?。。。。。。。这也太diao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几句语句就实现了?。。。。。。。这也太diao了吧。。。。。。

就是这么简单。后面只要在此基础上做算法,就可以实现滤波、人脸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么简单。后面只要在此基础上做算法,就可以实现滤波、人脸识别。

哦哦,现在视觉这块openmv ,opencv都好像挺火的,就是了解不深。。。。O(∩_∩)O哈哈~

网友:
厉害了D大 带大家玩起来~

小店

网友:
坐等做出人脸识别 买个板子跟D大学 赶紧人脸识别

网友:
延时多少?

网友:
咋起这么个名字,第一眼理解成了“OpenA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几句语句就实现了?。。。。。。。这也太diao了吧。。。。。。

你知道你按一下开机键,
到windows成功启动,
CPU帮你自信了多少条指令吗??

要知道,你只是按了一下开关,
但这背后有上千万工程师,
在为你这个动作提供服务。

网友:
看起来可以做红外透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你按一下开机键,
到windows成功启动,
CPU帮你自信了多少条指令吗??

要知道, ...

哦哦,知晓了,感谢说明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