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代码中写一个延时而不阻塞的函数方法,给大家的参考

楼主:
if(WaitChk(&wWaitBase, Wait_Time_INV) == 0)
            要运行的函数;

在初始化函数中
           WaitInitial(&wWaitBase);

这样可以避免在运行一个工程代码时延时造成的阻塞现象,不喜勿喷,可以加微信探讨此类C语言问题:ivy849082051

网友A:
发这帖子就是找喷的,来论坛里打广告来了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这帖子就是找喷的,来论坛里打广告来了是不是?

请注意您的言辞好吧,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防阻塞的延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这帖子就是找喷的,来论坛里打广告来了是不是?

可能我写得有点简单了,如有不同看法,请您见谅

网友:
鉴于有些人对我以上两个函数不了解的,我将他们详细写出来,不然又要被某些人喷
对于以上的用法,当你有要延时后才去执行的内容时,如果使用delay()函数,会造成系统阻塞
造成bug,对于误差要求不高的,精度不高的代码可能看不出这种最带来的后果
如果看过一些好的源码的人都能理解我所说的这种用法的好处
新手可以试着去感受和学习
一个过来人的经验
不喜勿喷
//-----------------------------------------------
//Fun        : void WaitInitial(u32* pBaseTime)
//In        : *pBaseTime - 要初始化的时间
//Out        : NULL
//Des        : 等待时间初始化
//-----------------------------------------------
void WaitInitial(u32* pBaseTime)
{
#ifdef         SYS_PLAT_8BIT
        SYS_EMI_DIS();
#endif

        *pBaseTime = wSysTick;        //mTMRBase;

#ifdef        SYS_PLAT_8BIT
        SYS_EMI_EN();
#endif
}

//-----------------------------------------------
//Fun        : u8 WaitChk(u32* pBaseTime, u32 WaitSet)
//In        : *pBaseTime - 要比较的时间
//          WaitSet - 延时时间
//Out        : NULL
//Des        : 0- 延时时间到
//-----------------------------------------------
u8 WaitChk(u32* pBaseTime, u32 WaitSet)
{
        u32 i32, j32;

#ifdef        SYS_PLAT_8BIT
        SYS_EMI_DIS();
#endif

        j32 = wSysTick;

#ifdef        SYS_PLAT_8BIT
        SYS_EMI_EN();
#endif

        //求值
        i32 = j32 - (*pBaseTime);

        //判断
        if(i32 >= WaitSet)
        {
                //时间到
                (*pBaseTime) = j32;
                return 0;
        }

        return 1;
}

网友B:
这类写法更像任务调度,比叫延时更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类写法更像任务调度,比叫延时更合适。

对,就是任务调度,嘻嘻,我还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任务调度,嘻嘻,我还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哈哈,头像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