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模拟式传感器和新兴科技数字式传感器的功能区别

楼主:
数字式传感器是在传统电阻应变式传感器基础上,结合现代微电子技术、微型计算机技术集成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电子称重传感器。由模拟传感器(电阻应变式)和数字化转换模块两部分组成的。而模拟传感器的应用非常广泛,不论是在工业、农业、国防建设,还是在日常生活、教育事业以及科学研究等领域,处处可见模拟传感器的身影。
目前此两类传感器在市场上频频出现,对于二者的区别你可能不是很清楚,下面浅谈数字传感器的性能区别于模拟式传感器的几个方面,罗列下主要有以下七点:
(1)、解决模拟式传感器信号差的问题:
模拟式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最大大约只有几十毫伏,最低时只达百万分之几毫伏。在电缆传输弱信号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干扰,致使系统工作不稳定或计量性能降低。而数字式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均在3~4V左右,抗干扰能力也远大于模拟信号的百万倍。
(2)、解决射频干扰问题:
模拟式传感器的低电压信号极易受到电子干扰及其它天线电信号的干扰,而数字式传感器在设计时已考虑到这些抗干扰能力,它们能够在高干扰区域,并保证计量性能。
(3)、解决防潮、防腐问题:
数字式传感器采用100%不锈钢焊接壳体。SENST激光测距传感器密封、防水、防潮湿、防腐蚀,恶劣工作环境下也能照常工作,计量性能也不会受影响,防护等级达到IP68。
(4)、解决防雷击和偏载/温度影响问题:
数字式传感器具有防雷击和大电流放电能力,在室外安装使用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另外数字式称重传感器能自动补偿和调整因偏载和温度变化而产生影响。
(5)、解决时间效应—蠕变问题:
当负荷时间加在传感器上时,其输出常有较大变化,数字式传感器通过内部微处理器里的软件,自动补偿了蠕变。
(6)、数字式传感器精度、可靠性和稳定性更高,减少模拟式传感器经常引起的误差:
由于经校正后的数据是以数字形式存储在每个传感器内部的,能减少了模拟信号引起的积累误差。这些误差通常都是由于模拟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由接头、接线排 (端子)、电位器、开关及长电缆等因素造成的。数字式称重传感器的补偿/修正参数存储在传感器内部的永久性存储器中,因此,省掉了开关/电位器等元器件。
(7)、具有自诊断功能:
数字式传感器具有自诊断功能。SENST激光测距传感器不断对内部工作状况进行检测,当检测到出现故障时,会发出错误代码,这就大大降低了漏检故障的可能性,这也是模拟式传感器无法做到的。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法国Humirel公司的数字输出温湿度传感器HTU21D,这是目前市场上数字式传感器中比较火爆的温湿度传感器,有以下四个优点:
(1)、采用适合回流焊的DFN封装,尺寸仅为3 x 3 x 1mm;提供经过校正的,线性的I2C数字输出信号。
(2)、每个传感器都经过校正和测试,批号不仅打印在外壳,而且存储于传感器芯片,以便通过指令读取。用户可以通过指令改变HTU21D的分辨率(8/12bit至12/14bit)。
(3)、HTU21D的功耗低,性价比高,尺寸小,所以适合价格敏感和安装空间受限的OEM大批量应用。
(4)、应用于发动机和机动车辆, 医疗, 工业控制, 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等行业。

网友:
数字式传感器是在传统电阻应变式传感器基础上,结合现代微电子技术、微型计算机技术集成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电子称重传感器。由模拟传感器(电阻应变式)和数字化转换模块两部分组成的。而模拟传感器的应用非常广泛,不论是在工业、农业、国防建设,还是在日常生活、教育事业以及科学研究等领域,处处可见模拟传感器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