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HSI时的最大SYSCLK是多少?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很疑惑:1.查看STM32F103XXX参考手册的时钟树得SYSCLK最大为8/2*9=36MHz;

2.查看STM32_Library_Manual,15.2.6  函数void RCC_PLLConfig(u32 RCC_PLLSource, u32 RCC_PLLMul),其中RCC_PLLSource取值RCC_PLLSource_HSI_Div2,RCC_PLLMul取值范围:

得SYSCLK最大为8/2*16=64MHz;
网上查资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a5b8978f0101f39i.html却得到不同的时钟树:

请问STM32使用HSI时的最大SYSCLK到底是多少?

网友A:
看你采用哪个时钟源,采用不同的时钟源,最大频率当然不同,麻烦你看资料时候看完整,不要断章取义

网友B:
最大就是64M啊,可以比这个小

hsi最快并不意味着所有设备最快

网友:
8M/2*16=64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采用哪个时钟源,采用不同的时钟源,最大频率当然不同,麻烦你看资料时候看完整,不要断章取义

时钟源我在标题里面说了是内振,如果用外振我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就是64M啊,可以比这个小

hsi最快并不意味着所有设备最快

手册上的时钟树是不是有问题?从时钟树上来看采用内振时SYSclk最大就是36MHz。

网友:
在STM32中,有五个时钟源,为HSI、HSE、LSI、LSE、PLL。①、HSI是高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8MHz。
②、HSE是高速外部时钟,可接石英/陶瓷谐振器,或者接
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为4MHz~16MHz。
③、LSI是低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40kHz。
④、LSE是低速外部时钟,接频率为32.768kHz的石英晶体。
⑤、PLL为锁相环倍频输出,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HSI/2、
HSE或者HSE/2。倍频可选择为2~16倍,但是其输出频率最
大不得超过72MHz。

网友:
同意3楼和4楼的说法
你用STM32CubeMX试一下就知道了,HSI最大只支持64MHz
HSE最大支持72MHz

网友C:
建议楼主下载STM32CUBEX软件使用,该软件能够帮助你完成硬件初始化操作,还有操作系统、文件系统等,并且图形配置界面能够更直观的了解外设,楼上截图就是该软件的界面之一,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下载STM32CUBEX软件使用,该软件能够帮助你完成硬件初始化操作,还有操作系统、文件系统等,并且图 ...

居然还有操作系统?这么牛叉必须得看看

网友:
cube可以快速帮你搭个架子

网友B:
cube里用f103只能做hal库,这点特别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ube里用f103只能做hal库,这点特别不好

我是学电子专业偏硬件的,我平时还是8位机用的比较多,32位的最近才做过一个项目。今后的规划也是打算走软件这条路。所以想多深入一点学学RTOS,这年头芯片集成度越来越高外围设计的门槛越来越低,不会点软件实在没有竞争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学电子专业偏硬件的,我平时还是8位机用的比较多,32位的最近才做过一个项目。今后的规划也是打算走 ...

也不能全指望别人给你弄好,关键地方还是自己操作寄存器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