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效率问题

楼主:
我把一款30w的两级恒流led驱动(flybak+buck)原来输出30v 1A,只通过改了一些电阻将电源调整成300ma,40v。发现效率从原来的86变成80了,这是为什么。我该怎么改把效率

网友:
只通过改了一些电阻。。。
这个电阻在什么位置
整个电源功率降低为12W,功率减小了,变压器的参数没变,开关频率没变,占空比没变,输出功率减小,效率就难以做上去,,

网友:
原则上说,变换效率在满载输出的0.3-0.6倍效率应该比满载效率要高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