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Beaglebone blak安装QNX操作系统

楼主:
忙活了两天终于Beaglebone Black上实现了QNX操作系统的移植,期间参考了很多网上的资料,也走了一些弯路,下面记录一下折腾的过程。
1. Beaglebone Black的准备:
首先是准备好 Beaglebone Black和周边设备,我用的32G内存卡,够用了。我使用的周边设备有:5V电源,串口转USB线一条,网线一条。没使用HDMI线。

2. 准备SD卡
准备一张2G或者4G的SD卡,将这个SD卡清空,然后在上面创建一个FAT32格式的分区,设置成启动分区。
从网上看到的帖子大部分都是从UBUNTU上设置的,我自己是在Windows上完成以上工作的,具体步骤如下:
下载格式化工具
Formatting from WindowsTo format an SD card from Windows for use with the AM/OMAP bootloader:
download the HP USB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 from:
http://www.sysanalyser.com/sp27213.exe
Run the downloaded file to install the tool
Insert MMC/SD card into the card reader.
Launch the HP USB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
Select FAT32 as File System.
Click on Start.
After formatting is done Click OK.
对于以上步骤如果有不清楚地地方请参考一下链接:
http://community.qnx.com/sf/wiki ... OMAP_boot_resources

3. 准备MLO和U-BOOT.BIN
在QNX官网指定的地址下载MLO程序和U-Boot.bin程序,链接地址如下:
http://community.qnx.com/sf/wiki ... i/TiAm335Beaglebone
Bootloader modules
Click on the links to download MLO and U-BOOT.BIN

下载MLO和U-BOOT.BIN后,将这两个文件拷贝到格式化好的SD启动分区。
然后将MLO文件和U-BOOT.BIN拷贝到SD卡的启动分区上,注意一定要先拷贝MLO文件。

到这一步以后可以进行阶段性测试:
将准备好的SD卡插入Beaglebone Black的SD卡槽中。
连接PC 和 Beaglebone Black的串口(我是使用的串口转USB线)。
上电启动Beaglebone Black。
如果以上步骤没有问题的话,串口监控窗口应该出现uboot启动的信息,类似于: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81000000 ...

__________Board ID__________
header:  ee3355aa
name:    A335BNL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eagleBone Black detected

VFPv3: fpsid=410330c3
coproc_attach(10): attach fe08a3fc (fe08ad24)
coproc_attach(11): attach fe08a3fc (fe08ad24)
Welcome to QNX Neutrino 6.6.0 on the Texas Instruments AM335x BeagleBone (ARMv7 Cortex-A8 core) - Board
Starting MMC/SD driver...
starting I2C driver...
starting WDT reset utility...
starting Board ID driver...
Board ID
header:  ee3355aa
name:    A335BNLT
version: t
ue
serial:  EMD503514
config:  Setting OS Clock from on-board RTC
Sat Jan 01 00:00:00 GMT 2000
Starting USB OTG Host driver...
Path=0 - omap
target=0 lun=0     Direct-Access(0) - SDMMC: SA32G Rev: 8.1
Starting SPI driver...
Starting network driver...
starting leds driver...
Setting environment variables...
done.
Starting Screen Graphics...
done.
Starting HDMI Audio driver...
# ls
bin     etc     proc    tmp     var
dev     lib     sbin    usr

如果对于串口调试窗口配置有问题,可以参考下文第5步有关QNX Momentics Terminal窗口配置部分
如果这一步测试失败,应该检查之前的步骤,看是否在格式化SD卡或者是拷贝文件时出现问题。

网友:
在移植qnx系统6.5.0sp1版本时,使用bsp中自带prebuilt的ifs系统可以成功运行,但使用自己编译后生成的ifs系统不断重启,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