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运放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我这个放大电路,不管输入端是悬空,还是接地,输出湖都是-11V左右,输入接地时,同相与反相输入端间的电压是0.4V,这是什么原因呢,运放有可能损毁吗?怎么知道一个运放是否损毁呢?

网友:
运放损坏的可能性相当大。

“怎么知道一个运放是否损毁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片新的运放替换。
好像也没有其它简单方法。

网友A:
你没有把原电路的要求说清楚,例如放大器增益、输出幅度、带宽等等。
如果当初说清楚,有可能不采用PA85这样的高压运放,而改用分立元件。如果是单件或者少量生产,采用分立元件可能成本更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把原电路的要求说清楚,例如放大器增益、输出幅度、带宽等等。
如果当初说清楚,有可能不采用PA85这 ...

老师,您看原理图没啥问题吧,也是比较简单的电路。用集成元器件因为方便,因为是做课题论文,也就没太考虑成本。我担心的是,换了元器件,再出现同样的问题怎么办?这个原件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看原理图没啥问题吧,也是比较简单的电路。用集成元器件因为方便,因为是做课题论文,也就没太考 ...

原理图没有什么问题。
集成电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坏了,这种事情很常见,尤其是高电压电路。多数情况,是因为对集成电路的操作不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没有什么问题。
集成电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坏了,这种事情很常见,尤其是高电压电路。多数情况, ...

如果从桌子上摔下来,会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从桌子上摔下来,会坏吗

桌子上掉下来,塑料封装、金属封装集成电路一般不会损坏,陶瓷封装就难说。
不过,PA85是金属封装,多半不会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桌子上掉下来,塑料封装、金属封装集成电路一般不会损坏,陶瓷封装就难说。
不过,PA85是金属封装,多半 ...

那就就很奇怪了,之前您说要输入端接地,我测量了一下,可能测得有问题吧,反正现在测都是输出-11.6V,接近负极电压了,我昨天又重新焊接了一个电路板,就只焊接了上图这些器件,还是不行(输出-11.6V),运放也发热。我现在就比较担心,如果再买一个新的,会不会再烧坏了呢?就没其他的方法了吗?(找到出错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就很奇怪了,之前您说要输入端接地,我测量了一下,可能测得有问题吧,反正现在测都是输出-11.6V,接 ...

要想找到出错的原因,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器件损坏,有可能在运输包装过程中就已经损坏了(由于静电),也有可能是焊接装配过程中损坏(烙铁未接地,人体未接地,等等),甚至可能是测量过程中损坏。那种事情,一般没有简单的办法查清楚,只能一点一点排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想找到出错的原因,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器件损坏,有可能在运输包装过程中就已经损坏了(由于静电),也 ...

老师,烙铁未接地,人体未接地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烙铁未接地,人体未接地这是什么意思?

MOS工艺集成电路和管子比较怕静电。这类器件运输时必须采用防静电包装,焊接时工作台要求导电台面并接地,烙铁必须接地,人体也应该接地。这样才能够避免因静电而损坏MOS工艺半导体器件。虽然现在MOS工艺半导体器件已经做了很多改进,但仍可能由于操作中的不慎而损坏。
双极型半导体器件一般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工艺集成电路和管子比较怕静电。这类器件运输时必须采用防静电包装,焊接时工作台要求导电台面并接地 ...

不太懂,老师,焊烙铁一端插电源,这个怎么接地,人体接地?人本就是跟大地相连的吧?PA85这个是双极型的吗?不好意思。老师,之前也没做过电路,有太多的问题。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老师,焊烙铁一端插电源,这个怎么接地,人体接地?人本就是跟大地相连的吧?PA85这个是双极型的 ...

烙铁是外壳接地。
人体接地,通常是戴手环。

人体并不必定接地,当人穿着绝缘良好的材料制成的鞋或者地面铺有绝缘良好的材料时(化纤或者羊毛地毯等),人体对大地的绝缘就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是外壳接地。
人体接地,通常是戴手环。

人体并不必定接地,当人穿着绝缘良好的材料制成的鞋或者 ...

老师,PA85手册上给的电路输入信号都是从反向输入端输入,跟这没关系吧?(信号从同相反相输入应该没区别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PA85手册上给的电路输入信号都是从反向输入端输入,跟这没关系吧?(信号从同相反相输入应该没区别 ...

我认为没有关系。这不过是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的区别,不会损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没有关系。这不过是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的区别,不会损坏芯片。

谢谢老师,看来只能再换一个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没有关系。这不过是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的区别,不会损坏芯片。

老师,下次焊接的时候,带个防静电手套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下次焊接的时候,带个防静电手套可以吗?

没听说过“防静电手套”。
从电工原理上,高度绝缘的手套可以阻止人体所带电荷流到器件上。但高度绝缘的手套本身就会产生静电。
所谓“防静电手套”,这很可能是商家的忽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下次焊接的时候,带个防静电手套可以吗?

eeworld综合技术交流版面恰有一篇《静电防护知多少,不妨从一个词汇展开》的帖子,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world综合技术交流版面恰有一篇《静电防护知多少,不妨从一个词汇展开》的帖子,可以参考一下。

已经买了。那老师,我下次再焊接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我在淘宝上看这款芯片PA85,有的一两千,有的一两百,额额被搞糊涂了,难道有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