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一玩IKS01A2——stm32f401测试LSM6DSL

楼主:
 第二波:LSM6DSL

1,LSM6DSL介绍:

2,LSM6DSL资料:

同样是I2C的接口~妥妥的~

3,LSM6DSL测试:
额,相对于LPS22HB来说,我只能说LSM6DSL的玩法要负责的多,代码量也远远大于LPS22HB。
所以想玩透LSM6DSL还是需要下功夫的。
我这里浅尝辄止,权当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小伙伴们一起玩~

下面是采集到的数据:

可以看到当拿着板子处于不同位置的时候,X,Y,Z轴数据会相应的变化。

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一个,当板子的水平程度发生改变的时候,会打印不同的图形。
平行打印的是扁的,另外几个方向对应的方格内的星星的位置不同~

小店

网友:
汇总贴:X-NUCLEO-IKS01A2测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8428-1-1.html
个人汇总贴:
玩一玩IKS01A2——by 皈依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85440-1-1.html

网友A:
问一下,你的这个陀螺会不会随着温度上升出现偏移呢?我调试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不直到你的出现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你的这个陀螺会不会随着温度上升出现偏移呢?我调试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不直到你的出现了没有

我没细细的研究过 不过温漂肯定是有的

小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你的这个陀螺会不会随着温度上升出现偏移呢?我调试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不直到你的出现了没有

你看一下自己测的温漂是不是在数据手册的温漂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自己测的温漂是不是在数据手册的温漂范围内

手册上是0.015°每秒,可是我测的偏得太多了
差不多达到了一度每秒了,所以我才问问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温度变化一度就有1dps的漂移?
你用的什么方法测试?
手册上±0.015dps是温度每变化1摄氏度的飘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