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调制策略中,DSP能否是不对称三角载波

楼主:
不对称三角载波指的是三角载波上升沿和下降沿不是关于中心线对称的,即上升沿的斜率与下降沿的斜率不相同。

若仅用DSP不同实现,能否通过其它方式实现。望知道的人回复我,非常感谢

网友:
希望看到的人回复我,谢谢

网友:
可能不好,我也没尝试过。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可行但不是最合适,svpwm应用中,向量在各个区域变化的时候,矢量合成的方式很多,但是从开关管优化的角度,应该是跳变次数最少的一种,这样开关损耗会得到降低。常用的7段式对称pwm,可以使得开关次数达到最低。个人观点

网友:
不对称三角载波指的是三角载波上升沿和下降沿不是关于中心线对称的,即上升沿的斜率与下降沿的斜率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