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路的原理

楼主:
4芯积分
【不懂就问】如下图,左上角的+Vcc是变压器二次侧的整流值想知道这几个地方:
【1】最左边的晶体管作用是什么?查了一下,他的Vdss还是-55V,原来见过的正值较多
【2】运算放大器同向端和反向端之间的471电容,是给两端信号之间起到去耦的作用吗?
【3】图中写有过压关断和恒流充电,它们在图中实现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电原理图中有若干错误,至少TL431不可能是这样使用。
“最左边的晶体管作用是什么?”最左边那个,好像是MOS管,而且是P沟管。

网友B:
1、左边的三极管是过压保护》?
2、471抑制差分干扰?
3、过压保护应该是与反向输入端2.5V比较,过压三极管V1导通,Q1断开?恒流应该是反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左边的三极管是过压保护》?
2、471抑制差分干扰?
3、过压保护应该是与反向输入端2.5V比较,过压三极 ...

嘿嘿嘿,马刺队2号
莱昂纳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原理图中有若干错误,至少TL431不可能是这样使用。
“最左边的晶体管作用是什么?”最左边那个,好像是M ...

希望这位坛子里的老师可以多赐教一点

网友:
是一个多节锂电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嘿,马刺队2号
莱昂纳德

樱木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