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走弯路系列!嵌入式linux设备驱动调试移植的一些套路

楼主:
Linux中的网络编程是通过socket接口来进行的,是一种文件描述符。socket也有一个类似于打开文件的函数调用,该函数返回一个整型的socket描述符,随后的连接建立、数据传输等操作都是通过socket来实现的。
常见的socket有3种类型:
(1)流式socket (SOCK_STREAM)流式套接字提供可靠的、面向连接的通信流;它使用TCP协议,从而保证了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顺序性。
(2)数据报socket(SOCK_DGRAM)数据报套接字定义了一种无连接的服务,数据通过相互独立的报文进行传输,是无序的,并且不保证是可靠、无差错的。它使用数据报协议UDP
(3)原始socket,原始套接字允许对底层协议如IPICMP进行直接访问,它功能强大但使用较为不便,主要用于一些协议的开发。
1.sockaddr/_in:是用来保存 socket 信息的,在 建立 socketadd 或 sockaddr_in 后,就可以对该 socket 进行适当的操作了。
struct sockaddr {
unsigned short sa_family; /*地址族*/
char sa_data[14]; /*14 字节的协议地址,包含该 socket IP 地址和端口号。*/
};
struct sockaddr_in {
short int sin_family; /*地址族*/
unsigned short int sin_port; /*端口号*/
struct in_addr sin_addr; /*IP 地址*/
unsigned char sin_zero[8]; /*填充 0 以保持与 struct sockaddr 同样大小*/
};
常用sa_family有以下几种:
·
AF_INET:IPv4 协议
·
·
AF_INET6:IPv6 协议
·
·
AF_LOCAL:UNIX 域协议
·
·
AF_LINK:链路地址协议
·
·
AF_KEY:密钥套接字(socket)
·
2.数据存储优先顺序
计算机数据存储有两种字节优先顺序:高位字节优先(大端模式)和低位字节优先(小段模式)。Internet上以高位字节优先的顺序在网络传输,而PC机通常采用小端模式,因此有时候需要对两个字节存储优先顺序进行转换。用到了4个函数:htons()、ntohs()、htonl()和ntohl()。h代表host,n代表network,s代表short,l代表long。通常16位的IP端口号用s,而IP地址用l。
函数格式说明
·
uint16_t htons(unit16_t host16bit) 参数是主机字节序的16bit数据
·
·
uint32_t htonl(unit32_t host32bit) 参数是主机字节序的32bit数据
·
·
uint16_t ntohs(unit16_t net16bit) 参数是网络字节序的16bit数据
·
·
uint32_t ntohs(unit32_t net32bit) 参数是网络字节序的32bit数据
·
地址格式转化
IP地址通常由数字加点(192.168.0.1)的形式表示,而在struct in_addr中使用的IP地址是由32位整数表示,为了转换可以使用下面三个函数:
Pv4中用到的函数有inet_aton、inet_addr和inet_ntoa。
Pv4和IPv6兼容的函数有inet_pton和inet_ntop,这里,p表示十进制,n表示二进制。
int inet_pton(int family, const char *strptr, void *addrptr)
int inet_ntop(int family, void *addrptr, char *strptr, size_t len)
family传入AF_INET或AF_INET6,addrptr是转化后的地址,strptr是要转化的值,len是转化后值的大小,成功返回0,出错返回-1。
int inet_aton(const char *cp,struct in_addr *inp);
char *inet_ntoa(struct in_addr in);
in_addr_t inet_addr(const char *cp);
其中,inet_aton将a.b.c.d形式的IP转换为32位的IP,存储在inp指针里面;inet_ntoa是将32位IP转换为a.b.c.d的格式;inet_addr将一个点分十进制的IP转换成一个长整数型数。
名字地址转换
通常,人们在使用过程中不愿记忆冗长的IP地址,因此,使用主机名是很好的选择。gethostbyname()将主机名转化为IP地址,gethostbyaddr()则是逆操作,将IP地址转换为主机名。它们都涉及到一个hostent的结构体,如下:
struct hostent
{
char *h_name; /*正式主机名*/
char **h_aliases; /*主机别名*/
int h_addrtype; /*地址类型*/
int h_length; /*地址字节长度*/
char **h_addr_list; /*指向IPv4IPv6的地址指针数组*/
};
我们调用gethostbyname()或者gethostbyaddr()后就能返回hostent结构体的相关信息。
3.socket编程的基本函数有socket()、bind()、listen()、accept()、sent()、sendto()、recv()、以及recvfrom()等,具体介绍如下。
基于TCP-服务器:创建socket()—>bind()绑定IP地址、端口信息到socket上—>listen()设置允许最大连接数—>accept()等待来自客户端的连接请求—>send()、recv()或者read()、write()收发数据—>关闭连接。
基于TCP-客户端:创建socket()—>设置要连接的服务器IP地址和端口等属性—>connect()连接服务器—>send()、recv()或read()、write()收发数据—>关闭网络连接。
循环服务器:服务器在同一时间只能响应一个客户端的请求。
socket(...);
bind(...);
listen(...);
while(1)
{
accept(...);
process(...);
close(...);
}

网友:
这个和驱动有关吗

不过第三条那个流程倒是有用,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