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AVR128的外部中断函数错在哪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IGNAL(INT1_vect)
{
        cli();
}

int main(void)
{
        DDRD = 0xff;
        PORTD = 0xff;
        DDRD = 0X00;
        PORTD = 0X00;

        cli();
        EIMSK=0x00;
        EICRA=0x00;
        EICRA|=(1<         EICRB=0x00;
        EIMSK=0x02;
        EIFR=0xff;
        sei();

        while(1);
        return 0;
}

为什么加了这句(EICRA|=(1< 手测里这个是设置成下降沿中断的,
波形里面有下降沿啊 ,就是不能进中断

网友:
1、检查配置,可以设置成双边沿触发,先进中断再说
2、检查电平信号是否真的跳变了,也就是说幅值够不够
3、检查中断函数入口地址,别弄错中断入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