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中怎么在PCB中手动添加网络

楼主:
大家好,我在绘制AD的时候有几个焊盘没有网络,现在想自己加上网络,但是这个网络并不是已经有的网络,得自己弄个新的,不过我不知道怎么设置,有谁知道怎么弄得嘛??求助求助

网友:
首先你得在原理图中添加,然后导入PCB之后你才能在PCB之中添加,原理图中都没有,你怎么在PCB中添加

网友:
没问题,
设计 网络表 编辑网络 添加

网友A:
Design---Net list---- Edit nets(编辑网络)---在net in class点击add---在net name任意输入网络名

网友:
对于敷铜、走线或者焊盘,直接双击,在属性Properties一栏中更改就可以.不知道你是不是指这个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sign---Net list---- Edit nets(编辑网络)---在net in class点击add---在net name任意输入网络名

不可以啊。随便输入网络名会又变回no net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啊。随便输入网络名会又变回no net啊

哪个版本

网友:
快捷键:D N N,点击添加网络,你想新的网络叫张三,李四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