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位操作

楼主:
请问在CCS中怎么样实现这样(sbit P1_0=P1^0;)的为定义啊

网友:
没有这样的定义,实现不了,你可以放心了

网友A:
你的那是51做法,MSP430没有,可以直接写一个函数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是51做法,MSP430没有,可以直接写一个函数操作

就是很疑惑这个函数操作怎么写?还有想问一下,如果引脚的电压在1.50v-1.53v之间变化,那这个算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呢?

网友:
#define LED0_H P1OUT|=BIT0
#define LED0_L P1OUT&=~BIT0
电平高低看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