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精简的LCD12864显示地址转换函数

楼主:
最近急性强迫癌又发作,决定把LCD12864显示地址转换函数简化一下,目标是不想看到分支结构在里面,绞尽脑汁费时无数最后勉强完成:
精简前:
//设定显示位置
//x=0-7,y=0-3
void LCD_SetCursor(u8 x,u8 y)
{
  if (y==0)
    {y=0x80;}
  else if (y==1)
    {y=0x90;}
  else if (y==2)
    {y=0x88;}
  else if (y==3)
    {y=0x98;}

  LCD_Wcmd(x+y);     //显示地址
}
精简后:

//设定显示位置
//x=0-7,y=0-3
void LCD_SetCursor(u8 x,u8 y)
{
y=y>>1|y<<1&3;
  y=0x80+y*8;
  LCD_Wcmd(x+y);    //显示地址
}
本人一直都在用显示正常;

网友:
新手看不懂

网友A:
兄dei有没有用过LCD12864?

网友:
是很简单,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dei有没有用过LCD12864?

现在正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dei有没有用过LCD12864?

现在正在学习当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正在学习当中

其实就是这么个情况:分析总结后发现:y的值只在0b01(1)或0b10(2)时需要互换,即1变2,2变1。0b00(0)和0b11(3)时不变。转换完成后把新的y值乘以8并加上0x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这么个情况:分析总结后发现:y的值只在0b01(1)或0b10(2)时需要互换,即1变2,2变1。0b00(0 ...

还是看不懂、
楼主发个例题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看不懂、
楼主发个例题看一下

看一下LCD12864的规格书:
LCD12864的驱动芯片实际Y只有32行,X有16*16列。但实际屏幕却需要64行8*16列,实现方式就是当X大于7*16列时作为Line3和Line4,因此Line2和Line3的Y位置需要互换。

网友:
现在正在学习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