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反激变换器在咋比为1:1时,输出电压要比输入电压高很多?

楼主:
之前也发过这个反击变换器的帖子,但是最近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想求教一下各位大神。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电路图和各个部分参数:

这是一个简单的反激变换器外加一个带信号开关、一个RDC电路来消耗漏感。我的输入电压不大,只有10v,当然这个是待定值。但是我发现输出电压和电流波形峰峰值很高。因为可以看到我的初次级线圈都是0.14uh所以匝数比也是1:1,所以我觉得二次侧电压应该也是10v左右。但是我在输出端得到了20v的电压,我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还有如何减少二次侧漏感电流或者电压的峰峰值。

蓝色线是次级线圈旁边的电压值,可以看到峰峰值很高,到达了48v;绿色线是次级线圈上的电感值,这个波形和二次侧漏感的波形一下,而且峰峰值很高,不知道如何减少;红色线就是输出电压,在20v左右。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只能说反激变换器直流输出电压可能比匝数比决定的数值高。
如果你把负载电阻减少(负载变重),则直流输出电压会降低。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
你还没有理解反激变换器是如何工作的。
反激变换器功率管导通时,电源经功率管向变压器输送能量。功率管关断时,变压器经整流管向滤波电容和负载输送能量。所以反激变换器近似恒功率变换。
要想让输出电压降低,只能减少功率管导通占空比。

网友:
“还有如何减少二次侧漏感电流或者电压的峰峰值”
只能减少漏感。减少漏感的方法是改进变压器的绕法。

网友:
“因为可以看到我的初次级线圈都是0.14uh所以匝数比也是1:1”?
楼主这样理解反激变换是不对的
务必注意:反激式开关电源在控制开关接通期间是不输出功率的,仅在控制开关关断期间才把存储能量转化成反电动势向负载提供输出,,,

网友B:
楼主图中应该是用LT Spice仿真软件,变压器模型用的对么
反激电源变压器,不但要考虑初级线圈的最少匝数,还要考虑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感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
你还没有理解反激变换器是如何工作的。
反激变换器功率管导通时,电源经功率 ...

想问您一下为什么二次侧电感边上的电压会是这种波形呢?而且电压很高

网友B:
下面是一反激式开关电源仿真模型,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您一下为什么二次侧电感边上的电压会是这种波形呢?而且电压很高

这是电感与绕组分布电容构成的谐振回路造成的。这种波形,基本上是个衰减振荡波形。

网友:
0.14u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应该是用LT Spice仿真软件,变压器模型用的对么
反激电源变压器,不但要考虑初级线圈的最少匝数, ...

因为我做的是平面螺旋电感,器件很小,所以电感也不大,目的是看看能传递多少能量,匝数比就是1:1也是规定好的。我记得好像阻抗比等于匝数比的平方吧?所以我说咋比也是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一反激式开关电源仿真模型,仅供参考

我的那个图考虑了一些漏感问题,Lls和Llp就是漏感,后来发现漏感上的尖峰电流太大了,就添加了一个震荡电路,也就是Lls和c7的组合。我现在了解到了反激变换器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比不是等于匝数比,还和占空比有关系。我在想一些减少副边线圈电路中电流尖峰的办法,因为这些电流在漏感上会有很大的功率浪费了,影响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