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添加自定义头文件的方法

楼主:
先说说添加自定义头文件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方法的话,随便一本MSP430单片机C程序设计书中都有详细详解,我就不多说了。
    最要注意的是添加头文件了,也许你们也知道“#include<>”和“#include“””都可以添加头文件,挡在添加自己个人头文件时,
它们又有神马区别呢,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呵呵,现在说明一下:放在自己工程目录下的头文件要用#include "xxxxx.h" ,系统目录下的头文件才用#include,当然你自定义的头文件可以在系统头文件库里面的,我是喜欢直接放在系统目录中,再做下备份。
    怎么判断头文件的数值(如0x0001)是表示十六进制数还是表示地址?
1、#define BIT0 (0×0001) //(0×0001)不是地址,而是一个16进制数值。
例1、P3DIR |= BIT3;实际上也可以写成P3DIR |= 0×0008;意思是将P3口的默认上电值0×0000和0×0008相与,设置P3口的第三位(即P3.3)管脚作输出使用。
例2、WDTCTL = WDTPW + WDTHOLD;实际上就是WDTCTL=0×5A80;
你可以在头文件中查到#define WDTPW (0×5A00)和#define WDTHOLD (0×0080)。WDTCTL是看门狗的控
制寄存器,在msp430的User’Guide中有说明:当它的值为0×5A80时停止看门狗定时。
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写成WDTCTL=0×5A80;呢?这样的话程序的可读性会很差。
0×5A80只是一个数值,当你下次再看你写的程序,或者别人读你的程序时,就不明白WDTCTL=0×5A80;的
意思了。如果写成WDTCTL = WDTPW + WDTHOLD;就好理解多了:
WDTPW(Watchdog timer password,看门狗的密码,WDTCTL的高8位):只有WDTCTL的高8位为
0×5A时才能对WDTCTL寄存器进行写操作。
WDTHOLD(Watchdog timer hold,WDTCTL的第7位):当WDTCTL的第7位为1时,停止看门狗计时。
这样我们通过PW,HOLD就可以轻松的知道WDTCTL = WDTPW + WDTHOLD;是做什么的了。可以看出
msp430的头文件是很人性化的。

2、当然也有表示地址的,例如,头文件中有以下部分:
#ifdef __IAR_SYSTEMS_ASM__
#define         DEFC(name, address)         sfrb name = address
#define         DEFW(name, address)         sfrw name = address;
//运用了可变参数宏的宏定义格式:#define 宏符号名(参数表) 宏体;宏体中就是写出参数表中各个参数之间的关系。
#endif
……
#define P6OUT_         (0×0035)
DEFC( P6OUT , P6OUT_) //这里就是用了以上的可变参数宏。DEFC( P6OUT , P6OUT_) 就表示:sfrb P6OUT = P6OUT_
//这里的0×0035就是指P6OUT这个寄存器的地址了。

1、#define ME1_   (0x0004)
DEFC(    ME1   , ME1_)

me1关联端口0x0004
DEFC的C是字节的意思,也就是me1 就是地址0004处的一个字节即八位数据

2、#define FCTL1_              (0x0128)
DEFW(   FCTL1             , FCTL1_)
其功能是从指定地址开始,定义若干个16位数据
对于对DEFC和DEFW的理解可以到#include这个头文件里查看
实质上就是要对sfrb和sfrw关键字的理解,下面就说说在C430中所扩展的关键字吧。

使用处理器专用扩展的保持可可移植性的  #pragma 伪指令
一、新增数据类型:
   1、Sfrb----字节类型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或外围模块
   2、Sfrw----字类型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或外围模块
   3、Pointer--指针
    4、Enum-----枚举

1、外围模块变量Sfrb、Sfrw也称作特殊功能寄存器变量,直接位于内部RAM单元。
   Sfrb范围为:0X00---OXFF;
   Sfrw范围为:0X100---0X1FF;
   外围模块变量使符号名与此范围的字节或字相联系,该地址处寄存器可以符号化被寻址,但没有分配存储空间。

例如:
Sfrb P1IES =0X24H;   字节是8位
Sfrb P1DIR = 0X22H;
Sfrw ADC12CTL1 =0X01A2H   字是16位
经过定义后就可以直接通过对应的符号访问这些寄存器了。
PIDIR = 0X01;P1.0输出

2、指针变量
    IAR C430的指针变量包括代码指针和数据指针,都可以指向0000H---0FFFFH的范围的存储空间。

3、枚举类型
  用enum关键字,可以声明的每一个变量具有适合它的值所需的最短正数类型,可以是char、short、int或long。

二、中断函数定义
#pragma vector = 中断矢量变量
  _interrupt void 函数名(void)
    调用函数声明
    函数变量定义
    函数执行语句

其中   _interrupt说明了是中断函数,
      中断矢量变量:说明了该中断服务函数对应的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地址

例如: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_interrupt voidwatchdog_timer(void)
{
   P1OUT ^= 0X01;
}

四、提高IAR C430 代码的效率
1、仅在保存数据存储器空间的时候才使用位域
2、尽可能使用无符号类型,unsigned类型
3、对16位数据类型MSP430的工作效率更高,通常8位数据类型的使用可节省数据空间,但是不减少代码大小,不支持32数据类型。
4、复制struct和union是耗费较大的操作,应避免运行时struct/union的赋值,带struct/union参数的函数以及返回struct/union的函数,应尽量采取指向struct/union的指针操作。

五、IAR头文件,用户程序通过头文件访问库定义,头文件使用#include伪指令与之相结合,为了避免浪费编译时间,定义被划分到许多不同的头部定义,每一个文件覆盖特定的函数区域,用户可以根据使用的内容选择不同的头文件。
IAR调试环境提供了MSP430单片机各系列的标准头文件,定义了系列中包含的寄存器的物理地址,在程序中可以字节使用寄存器名或者寄存器中位的名称,这样就避免使用实际的物理地址,使程序设计简介、高效。

六、IAR C430 的汇编语言接口
IAR C430 编译器可以把编译好的c语言模块与汇编语言模块链接起来,这对于要求代码效率较高的场合尤为重要。
通常用汇编语言来写子程序,并由C语言主函数调用
1、调用规则:
   编译器使用两组寄存器
   R12——R15用于传递参数,在调用时不加保护
   其它通用寄存器R4---R---11主要用于存放寄存器变量和中间结果,在调用时应予以保护
2、堆栈结构和参数传递
   每次调用子程序都会创建一个堆栈结构
3、从c程序传递参数
  传递给汇编子程序的参数依照从右向左的次序。最左边的两个参数用寄存器传递,除非它们被定义成struct或union而使用堆栈传递。其余参数总是通过堆栈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