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能跑STL库吗?

楼主:
 RT
STM32F407VE+原子哥的uCOSIII移植模版,能正常工作。如果添加了STL库的map变量(#include   std::map g_tskMap1;),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表现为:debug模式下不能直接跳转到main函数,而是会停在LDR R0, =SystemInit,连续点几次Run按钮后,才能进入main函数,然后能正常工作(LED灯按程序闪烁)。如果刷完程序直接按复位键重启,LED不闪烁,程序无法运行。

请问是怎么回事?能解决吗?

网友: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Ⅲ组件以其高可靠性、优越的性能、清晰的源代码和优秀的文档而被认可,μC/OS软件符合严格地安全关键行业要求的标准,是用于功能安全、关键系统设计的理想选择!有什么问题可关注麦克泰技术更多干货

欢迎关注“麦克泰技术”

网友:
STL库的内存分配方式与uc/OS III的内存分配冲突造成了问题。这个你只能使用操作系统的内存分配方式。可能需要修改STL的代码。不知道uc/OS III的内存是怎样管理的,对不起没有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