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自行移植用在NXP产品上需要版权费吗

楼主:
NXP买了emWin图形界面的版权,在NXP的芯片上使用该图形库无需版权费。官方网站介绍开发者可自由使用:
https://www.nxp.com/pages/emwin- ... IN-GRAPHICS-LIBRARY

但是NXP只提供相应的库文件,没有源码,公司产品NXP的MX287(ARM926EJ架构)+Linux+emWin,NXP提供的各种静态库可能无法在Linux下编译,如果无法使用,那么我就打算自行下载emWin源码移植,那么在自行移植emWin情况下用在NXP产品,是否要付版权费?

上面的官网下有如下一段话:
Segger offers special pricing for NXP customer's when upgrading from the NXP emWin library.

网友A:
为什么打算用Linux+emWin结构?
产品是使用周立功的NXP开发板

原始产品使用Qt4.7,编译后
libQtGUI.so   8M
libQtCore.so   2M
libQtNetwork.so   300K
随便一个HelloWorld启动后占用内存30MB
最重要的是,首次运行启动很慢,HelloWorld启动前需要载入Qt的动态库,总大小10M,这个载入速度大约3-4秒,无法接受。可能文件系统没有优化过(ubifs文件系统),读取文件速度是不理想

现在的工作裁剪Qt库的大小,重新编译,尴尬的是Qt编译一次需要1-2个小时

网友:
是要版权费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傻,突然发现emWin是不开源的,哪来的移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打算用Linux+emWin结构?
产品是使用周立功的NXP开发板

原始产品使用Qt4.7,编译后
libQtGUI.so ...

可以考虑高速nandflash,按照16KB page size计算,read page 在75us(max),IO传输速率按200MB/s(这个其实也不算高速了)计算,传输一个page需要80us,这样计算每秒100MB读取速度,,10MB仅需100ms。这个是按照整page读取计算,没有其他开销,实际情况下,读取一个文件,需要查找文件系统表,查找表这个算是随机读取了,用的数据少但也要将数据所在page全部读取然后只传输一部分。感觉200ms应该肯定可以解决啊

网友:
趁还没有完全定型
启用plan B吧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傻,突然发现emWin是不开源的,哪来的移植

EmWin是多平台的,要用到你自己的板子上必然是要移植的。移植包括内核的移植和外设的移植。你买了Segger的授权,自然会得到源码,但是NXP修改后的源码你不一定可以得到。

网友:
看看巴士,免费看各大视频网站VIP视频

生活有度,人生添寿。 —— 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