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集成usb3.0的soc 开发板

楼主:
如题。因为需要连接高分辨率摄像头,而摄像头需要USB3.0的支持。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soc开发板或者开发套件?谢谢!

网友:
Cypress Semiconductor CYUSB3KIT-003 FX3 SuperSpeed USB接口 开发套件

产品详细信息
CYUSB3KIT-003 EZ-USB FX3 SuperSpeed Explorer 套件,Cypress Semiconductor
FX3 SuperSpeed Explorer 套件可使开发人员将 USB 3.0 串行接口设备功能添加到系统。 该套件基于 CYUSB301x 系列 EZ-USB FX3 USB 3.0 外设控制器。 完全访问 ARM9 芯,带 512 KB RAM。 FX3 是全面配置的通用可编程接口 (GPIF II)。
FX3 SuperSpeed Explorer 套件包括集成调试器(CY USB 串行桥接控制器),可通过标准 USB 2.0 端口提供 JTAG/UART 接口。
套件内装物品

FX3 开发板
USB 3.0 A 型至 B 型电缆
快速入门指南
跳线 (4)

USB(通用串行总线),Cypress Semiconductor
USB 是一个串行总线,可支持主机和各种同时访问外围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 有一个差分信号数据接口,用于传输和接收通信路径。 总线包括 5 V 时的电源。

网友:
The FX3 SuperSpeed Explorer Kit is an easy-to-use and inexpensive development platform enabling developers to add USB 3.0 device functionality to any system. The FX3 SuperSpeed Explorer Kit is built to evaluate and develop solutions with the CYUSB301x family of EZ-USB FX3 USB 3.0 peripheral controllers.
The EZ-USB® FX3 device is powered by a fully accessible ARM9 core with 512 KB of RAM. The FX3 device has a fully configurable, General Programmable Interface (GPIF™ II) that can interface with any processor, ASIC, image sensor, or FPGA.
Easy Connectivity
The FX3 SuperSpeed Explorer Kit includes Rectangular Connectors which can be easily interfaced with any external device. Interconnect boards to interface these Rectangular Connectors with Aptina image sensor boards, Xilinx FPGA boards and Altera FPGA boards are available as accessories.
CYUSB3ACC-004: Aptina Image Sensor Interconnect Board
CYUSB3ACC-005: Xilinx FPGA FMC Interconnect Board
CYUSB3ACC-006: Altera FPGA HSMC Interconnect Board
CYUSB3ACC-007: CPLD Accessory Board

Accelerate Your Design
Refer to the SuperSpeed Device Design By Example book, by John Hyde. This guide is optimized to work with the FX3 SuperSpeed Explorer kit. Work through a series of examples designed to teach you how to design a real-world USB 3.0 application. For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book and boards, please contact fx3book@cypress.com.
Debug like a Pro
The FX3 SuperSpeed Explorer Kit includes an Integrated Debugger (CY USB-Serial Bridge Controller) which provides a JTAG/UART interface through a standard USB 2.0 port. This supports a PC interface through a separate USB 2.0 connection. The EZ-USB FX3 SDK allows step-through debugging in the Eclipse IDE tool.
Kit Contents
Development board (1)
USB 3.0 A to B cable (1)
Quick start guide
Jumpers (4)
Accelerate your USB 3.0 design with the SuperSpeed code examples

网友:
我现在也需要集成usb的soc板或者fpga板,你找到合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