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 I2C学习笔记——AT24C02

楼主:
0.前言对于大多数单片机来说,I2C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从51时代开始,软件模拟I2C成了主流,甚至到ARMCortex M3大行其道的今天,软件模拟I2C依然是使用最广的方法。虽然软件模拟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总感觉没有充分发挥MCU内部的硬件资源。查阅了所有关于MSP430F5系列的图书,没有关于硬件I2C的应用代码,自己通过调试摸索,把经验总结之后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喜欢。同时,I2C的使用可以分为等待法和中断法,从理解的角度来说等待法思路清晰易于上手,从功耗的角度出发,中断法可以灵活的进入低功耗模式,但是不易理解。本文先从等待法入手。 MSP430F5系列的硬件I2C使用大致会有以下问题: 【I2C地址设定】一般情况下I2C的7位地址被写成了8位长度,最低位无效。例如AT24C02的I2C地址为0xA0,其实真正的7位地址为0x50。而MSP430正是需要填入这7位地址0x50。 【I2C停止位发送】在I2C读操作过程中,读取最后一个字节之后MCU应向从机发送无应答,MSP430F5系列的MCU发送无应答的操作将自动完成,这就以为在读取最后一个字节内容时,应先操作停止位相关寄存器。 【 I2C起始位发送】如果仔细分析MSP430F5参考手册,将会发现读操作和写操作发送I2C起始位时略有不同。写操作时需要先向TXBUF中写入数据,之后才可以等待TXSTT标志位变为0,而读操作和写操作稍有不同。 【AT24C02操作时序图】
1.初始化设置1.1代码实现
[cpp] view plain copy
- void ucb0_config(void)
- {
- P3SEL &= ~BIT2; // P3.2@UCB0SCL
- P3DIR |= BIT2;
- P3OUT |= BIT2;
- // 输出9个时钟以恢复I2C总线状态
- for( uint8_t i= 0; i <9 ; i++)
- {
- P3OUT |= BIT2;
- __delay_cycles(8000);
- P3OUT &= ~BIT2;
- __delay_cycles(8000);
- }
-
- P3SEL |= (BIT1 + BIT2); // P3.1@UCB0SDAP3.2@UCB0SCL
- // P3.1@ISP.1 P3.2@ISP.5
-
- UCB0CTL1 |= UCSWRST;
- UCB0CTL0 = UCMST+ UCMODE_3 + UCSYNC; // I2C主机模式
- UCB0CTL1 |= UCSSEL_2; // 选择SMCLK
- UCB0BR0 = 40;
- UCB0BR1 = 0;
- UCB0CTL0 &= ~UCSLA10; // 7位地址模式
- UCB0I2CSA = EEPROM_ADDRESS; // EEPROM地址
- UCB0CTL1 &= ~UCSWRST;
- }
1.2代码分析 I2C从设备的地址一般有以下通俗说法——7位地址,写地址(写控制字)和读地址(读控制字)。1个I2C通信的控制字节(I2C启动之后传送的第一个字节)由7位I2C地址和1位读写标志位组成,7位I2C地址即7位地址,若读写标志位为读标志(读写标志位置位)加上7位I2C地址便组成了读地址(读控制字),若读写标志位为写标志(读写标志位清零)加上7位地址便组成了写地址(写控制字)。例如AT24C02的I2C7位地址为0x50,读地址(读控制字)为0xA1,写地址(写控制字)为0xA1。 在MSP430F5系列中,I2CSA地址寄存器应写入7位地址,参照上面的例子应写入0X50。至于I2C读写位的控制由CTL1寄存器完成,用户无需干预。 在I2C设置开始之前,可以先通过SCL端口发送9个时钟信号,该时钟信号可以是I2C从机芯片从一种错误的通信状态恢复,虽然这9个时钟信号不起眼但是对于调试过程来说非常有用。例如在调试过程中,错误的发送了停止位,若再次启动调试则I2C从设备仍处于一种错误的状态,这9个时钟信号可以把I2C从设备从错误的状态“拉”回来。
2.写单个字节向I2C从设备写入单个字节应该是最为简单的一个操作,因为所有的控制权都在主机手中。写单个字节实际包括了2个重要部分,一个便是写寄存器地址,另一个便是写寄存器内容。对于AT24C02而言,存储内容的字节长度为一个字节,而对于容量更大的EEPROM而言,存储地址可为两个字节。
2.1 代码实现
[cpp] view plain copy
- uint8_teeprom_writebyte( uint8_t word_addr, uint8_tword_value )
- {
- while( UCB0CTL1& UCTXSTP );
- UCB0CTL1 |= UCTR; // 写模式
- UCB0CTL1 |= UCTXSTT; // 发送启动位
-
- UCB0TXBUF = word_addr; // 发送字节地址
- // 等待UCTXIFG=1与UCTXSTT=0 同时变化等待一个标志位即可
- while(!(UCB0IFG& UCTXIFG))
- {
- if( UCB0IFG& UCNACKIFG ) // 若无应答 UCNACKIFG=1
- {
- return 1;
- }
- }
-
- UCB0TXBUF = word_value; // 发送字节内容
- while(!(UCB0IFG& UCTXIFG)); // 等待UCTXIFG=1
-
- UCB0CTL1 |= UCTXSTP;
- while(UCB0CTL1& UCTXSTP); // 等待发送完成
-
- return 0;
- }
2.2 代码分析关于代码出口的说明,关于I2C的读写函数,若返回值为0说明所有的操作正常,若返回值为非0说明操作有误,例如1代表从机无应答。这种组合方式可能与各位的编程习惯有出入,一般认为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而返回0表示操作失败。这种方式的问题便是无法有效的表达错误原因,因为“0”只有一个,而非“0”却有很多。 写单个字节可以划分为——从机写地址发送、寄存器地址发送、寄存器内容发送。寄存器地址的发送由MSP430自动完成,这和软件模拟的操作有所区别。请勿发送I2C从机地址,若操作AT24C02发送需要写入的存储字节的首地址即可。 在单字节和多字节写操作过程中,尤其要注意UCTXSTT标志位的变化位置。UCTXSTT标志位会在从机接收完写控制字节或读控制字节之后变化,但是在写控制字节发送之后,必须先填充TXBUF,再尝试等待STT标志位复位,此时STT标志位和TXIFG标志位会同时变化。若从机没有应答,那么NACK标志位也会发生变化。再次强调需要先填充TXBUF,在等待STT标志位复位。以下代码将导致程序一直停留在while(UCB0IFG & UCTXSTT)处,具体的原因可查看MSP430参考手册。
[cpp] view plain copy
- while( UCB0CTL1& UCTXSTP );
- UCB0CTL1 |= UCTR; // 写模式
- UCB0CTL1 |= UCTXSTT; // 发送启动位
- // 等待UCTXSTT=0同时变化,但是很遗憾该变化不会发送
- while(UCB0IFG& UCTXSTT);
- UCB0TXBUF = word_addr; // 发送字节地址
3.写多个字节3.1代码实现
[cpp] view plain copy
- uint8_teeprom_writepage( uint8_t word_addr, uint8_t *pword_buf, uint8_t len)
- {
- while( UCB0CTL1& UCTXSTP );
- UCB0CTL1 |= UCTR; // 写模式
- UCB0CTL1 |= UCTXSTT; // 发送启动位
-
- UCB0TXBUF = word_addr; // 发送字节地址
- // 等待UCTXIFG=1与UCTXSTT=0 同时变化等待一个标志位即可
- while(!(UCB0IFG& UCTXIFG))
- {
- if( UCB0IFG& UCNACKIFG ) // 若无应答 UCNACKIFG=1
- {
- return 1;
- }
- }
-
- for( uint8_t i= 0; i < len; i++)
- {
- UCB0TXBUF = *pword_buf++; // 发送寄存器内容
- while(!(UCB0IFG& UCTXIFG)); // 等待UCTXIFG=1
- }
-
- UCB0CTL1 |= UCTXSTP;
- while(UCB0CTL1& UCTXSTP); // 等待发送完成
-
- return 0;
- }
3.2 代码分析 多字节写函数和单字节写函数相似,不做过多的解释。
4.读单个字节单字节读函数是4中读写函数中最为复杂的,复杂的原因在于读最后一个字节之前就需要操作UCTXSTP标志位。 4.1 代码实现
[cpp] view plain copy
- uint8_teeprom_readbyte( uint8_t word_addr, uint8_t *pword_value)
- {
- UCB0CTL1 |= UCTR; // 写模式
- UCB0CTL1 |= UCTXSTT; // 发送启动位和写控制字节
-
- UCB0TXBUF = word_addr; //发送字节地址,必须要先填充TXBUF
- // 等待UCTXIFG=1与UCTXSTT=0 同时变化等待一个标志位即可
- while(!(UCB0IFG& UCTXIFG))
- {
- if( UCB0IFG& UCNACKIFG ) // 若无应答 UCNACKIFG=1
- {
- return 1;
- }
- }
-
- UCB0CTL1 &= ~UCTR; //读模式
- UCB0CTL1 |= UCTXSTT; // 发送启动位和读控制字节
-
- while(UCB0CTL1& UCTXSTT); // 等待UCTXSTT=0
- // 若无应答 UCNACKIFG = 1
- UCB0CTL1 |= UCTXSTP; // 先发送停止位
-
- while(!(UCB0IFG& UCRXIFG)); // 读取字节内容
- *pword_value = UCB0RXBUF; // 读取BUF寄存器在发送停止位之后
-
- while( UCB0CTL1& UCTXSTP );
-
- return 0;
- }
4.2代码分析这段代码给人一个错觉,MSP430先发送了停止位,然后再读取了一个字节内容。其实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I2C读操作时,主机读取最后一个字节内容之后,应向从机发送无应答NACK(无应答区别于应答),之后主机发送停止位。MSP430为了完成这一组合动作,要求用户提前操作UCTXSTP标志位,在读取RXBUF之后做出发送NACK和I2C停止位的“组合动作”。
[cpp] view plain copy
- while(!(UCB0IFG& UCRXIFG));
- *pword_value = UCB0RXBUF; // 读取BUF寄存器在发送停止位之后
- UCB0CTL1 |= UCTXSTP; // 发送停止位
以上代码可能导致后续的I2C操作无法进行。
5.读多个字节5.1代码实现
[cpp] view plain copy
- uint8_t eeprom_readpage(uint8_t word_addr, uint8_t *pword_buf, uint8_t len )
- {
- while( UCB0CTL1& UCTXSTP );
- UCB0CTL1 |= UCTR; // 写模式
- UCB0CTL1 |= UCTXSTT; // 发送启动位和写控制字节
-
- UCB0TXBUF = word_addr; // 发送字节地址
- // 等待UCTXIFG=1与UCTXSTT=0 同时变化等待一个标志位即可
- while(!(UCB0IFG& UCTXIFG))
- {
- if( UCB0IFG& UCNACKIFG ) // 若无应答 UCNACKIFG=1
- {
- return 1;
- }
- }
-
- UCB0CTL1 &= ~UCTR; // 读模式
- UCB0CTL1 |= UCTXSTT; // 发送启动位和读控制字节
-
- while(UCB0CTL1& UCTXSTT); // 等待UCTXSTT=0
- // 若无应答 UCNACKIFG = 1
-
- for( uint8_t i= 0; i< len -1 ; i++)
- {
- while(!(UCB0IFG& UCRXIFG)); // 读取字节内容,不包括最后一个字节内容
- *pword_buf++= UCB0RXBUF;
- }
-
- UCB0CTL1 |= UCTXSTP; // 在接收最后一个字节之前发送停止位
-
- while(!(UCB0IFG& UCRXIFG)); // 读取最后一个字节内容
- *pword_buf = UCB0RXBUF;
-
- while( UCB0CTL1& UCTXSTP );
-
- return 0;
- }
5.2代码分析 读单个字节和写单个字节相似。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写操作需要先填充TXBUF,而读操作不存在这个问题。试想一下,I2C写操作时必定会向I2C从机写入一个字节内容,所以先填充TXBUF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填充TXBUF之后MSP430会进行一连串的动作——发送I2C起始位、I2C读控制器和写入从机的第一个字节。
6 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分为两个部分。单字节写函数和单字节读函数分为一组,先使用单字节邪恶函数向某地址写入某内容,在使用单字节读函数读出某内容,如果写入的参数和读出的内容相同,则测试通过。多字节写函数和多字节度函数分为一组,测试过程相似,不同的是写入的内容从一个变为了连续8个。请注意AT24C02的页大小为8,若从页首地址开始,最大的写字节个数为8。 另外,EEPROM写操作之后需要有10ms的延时,否则将无法进行写操作和读操作。具体请查看AT24C02数据手册。 6.1 测试代码
[cpp] view plain copy
- void eeprom_config()
- {
- #ifDEBUF_EEPROM_I2C
-
- uint8_t test_byte1 =0x0B;
- uint8_t test_byte2 =0x01;
-
- /*
- step1 向地址0x00写入某个值,例如0x0B
- 然后读出地址0x00结果,判断该值是否为0x0B
- */
- eeprom_writebyte(0x00 , test_byte1);
- delay_ms(10);
- eeprom_readbyte(0x00 ,&test_byte2 );
- assert_param( test_byte1== test_byte2 );
-
- if( test_byte1== test_byte2 )
- {
- printf( "Byte Read andByte Write Test Pass\r\n" );
- }
-
- /*
- step2 以地址0x08作为起始地址,连续写入8个字节数据
- 再连续从该起始地址读取8字节内容,比较写入和读出字节内容
- 成功的条件为写入和读取字节内容相同
- */
- uint8_t test_buf1[8]= {1,2,3,4,5,6,7,8};
- uint8_t test_buf2[8]= {0,0,0,0,0,0,0,0};
-
- eeprom_writepage(0x08 , test_buf1, 8);
- delay_ms(10);
- eeprom_readpage(0x08 , test_buf2, 8);
- assert_param( memcmp( test_buf1, test_buf2 ,8) == 0 );
-
- if(!memcmp( test_buf1, test_buf2 ,8))
- {
- printf("Page Read andPage Write Test Pass!\r\n");
- }
-
- #endif
- }
6.2 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