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输出为高

楼主:
画了一个FPGA的应用板,altera的,TQFP144封装的。用一个简单的分频程序,quartus显示程序下载完成,但是输出全为高,求大神指导

网友:
可供判断的信息给出得太少,还不如找会算命的巫婆问问呢。
・如引脚定义和逻辑都没错,看看晶振有没起来。
・作为调试的第一步,先应避免调复杂的逻辑,写个最最单纯的输入时钟分频器打出来看看。

网友:
是否跟复位信号有关呢

网友:
已解决,由于是TQFP封装的,所以芯片底部的那个焊盘要牢固的接地,另外,芯片的3.3V,2.5V,1.2V的电源不能错。

网友:
于是TQFP封装的,所以芯片底部的那个焊盘要牢固的接地,   这个当然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