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控制器 PLC 资料生产研发 技术资料方案

楼主:
多轴控制器 PLC 资料生产研发 技术资料方案
兼容G-code/ M-code,3轴直线/ 圆弧/ 螺旋插补运动控制
支持电子凸轮功能 (2048点) 及飞剪、追剪应用,是运动控制主机,也是扩展模

▲ 16点I/O 主机,最大扩展I/O 至512 点
▲ 程序容量:64k steps / 数据寄存器:10k words
▲ 内建RS-232与RS-485通讯端口,兼容标准MODBUSASCII/RTU通讯协议
运动控制功能
▲ 内建A/B相差动讯号输出: 3组 ,最高差动输出频率500kHz
▲ 支持手摇轮直接输入
▲ 单轴运动控制功能 (1段速、2段速、手摇轮输入)
▲ 电子齿轮功能
三轴伺服定位控制、雕刻机、高速绕线机、半导体设备黏晶机
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

网友:
基于PLC和CC-Link现场总线的张力控制系统
1  引言
  卷绕式镀膜机是真空应用设备中一类应用很广泛的设备,用该设备可在薄膜上镀制铝,也可镀制锌铝等。在此镀膜机的运行中薄膜以给定的速度从放卷辊放出,经中间辊处理,由收辊收取。在此过程中要求对薄膜上的张力进行控制,张力控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成膜的质量,张力控制同膜的跑偏量、暴筋、起皱等现象的发生均有关系,张力控制的不稳定甚至会使膜断裂或缠绕到其他辊子上,因此张力控制在该设备中是一个关键问题[4][7]。由于收、放卷辊的卷径在传动过程中是变化的,随着卷材收卷卷径越来越大,而放卷卷径越来越小,因此张力控制具有一定的难度。本文作者介绍一种基于PLC和CC-Link现场总线的张力控制系统。
  2  张力控制系统构成
  我们在设计中采用了以遵循现场总线CC-Link通讯协议的三菱A系列PLC作为控制主机,而放膜和收膜系统采用三菱FX2N系列的PLC作为从站挂在高速总线CC-Link上,充分发挥PLC在处理开关量方面的优势和PLC对于顺序控制的独特优势。真空镀膜机在工作中有许多诸如张力、速度、真空度等大量数据需要监控,良好的人机界面能给操作人员提供极大便利,故我们在系统设计中选用三菱触摸屏A975GOT-TBA-B,触摸屏和PLC之间的接口选用RS-485接口,另外真空系统自动控制中需要的真空仪表数据,而用户指定的真空表系列中没有与CC-Link兼容的真空表,只能提供RS-485接口,故而真空表与PLC之间采用RS-485接口,该系统的现场总线网络简图如图1所示[1][2][3],图2为放膜系统控制简图。

  图1  真空镀膜机CC-Link网络简图

  图2  放膜系统控制简图
  在图2中,PLC主站是三菱A系列PLC,其响应速度快,信息处理量大。
  在放膜系统和收膜系统上采用三菱FX2N-32CCL的CC-Link接口模块作为从站并经FX2N-CNV-BC型FX2N适配器与放膜张力控制器LE-40MTB-E和卷径演算器LE-40MD相连[6][8],图3为其收膜系统控制简图。

  图3  收膜系统控制简图
  远程I/O站ST.7和ST.8是真空系统的远程输入模块AJ65BTB1-16D用于采集真空设备各阀门及各种真空泵状态信息。
  远程I/O站ST.9和ST.10是真空系统的远程输出模块AJ65BTB1-16T用于输出控制真空系统的各个阀门和真空泵。
  远程I/O站ST.11、ST.12、ST.13是显示控制箱的远程输入模块AJ65BTB1-16D用于采集移动小车、蒸发舟7个晶闸管调整器、7个蒸发舟上电情况、送丝电机等状态信息。
  远程I/O站ST.14和ST.15是显示控制箱的远程输出模块AJ65BTB1-16T用于输出蒸发系统各个部件的控制信号。
  3  结束语
  本文主要结合工程具体情况介绍了采用PLC加开放式现场总线CC-Link的镀膜机张力控制系统,该控制系统用于现场生产后达到厂家的要求,经过实际生产运行证明,该系统张力控制稳定,实时性好,运行可靠,实现了镀膜生产的最优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