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的并行输出

楼主:
昌晖仪表 yunrun.com.cn
绝对型编码器输出的是多位数码(格雷码或纯二进制码),并行输出就是在接口上有多点高低电平输出,以代表数码的1或0。对于位数不高的绝对编码器,一般就直接以并行输出形式输出编码,信号直接进入PLC或上位微机的I/O接口,输出及时,连接简单。但编码器为并行输出时在应用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必须是雷格码,因为编码器输出如果是纯二进制码,在数据刷新时可能有多位变化,读数会在短时间里造成错码。
2、所有接口必须确保连接好。如有个别连接不良点,该点电位始终为0,会造成错码而无法判断。
3、编码器传输距离不能太远,一般在一两米,如用在复杂环境,最好隔离。
4、如位数较多,必须采用多芯电缆,并确保连接良好;对编码器而言,因同时有许多节点输出,增加了编码器的故障损坏率。
原文地址:yunrun.com.cn/tech/307.html
并行:时间上数据同时发出,空间上每个位数的数据各占用一根线缆。增量型编码器输出的通常是并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