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ez-cube把程序下载到R7F0C001G中?

楼主:
5芯积分
现有一块瑞萨单片机R7F0C001G和cube,采用CACX软件编写程序,但build无错误之后,选取DEBUG的DOWNLOAD却无法下载?程序很简单,见压缩包:

网友:
如果是工程错误,乞求大佬赐予一个基础工程(什么功能都不用,只要单引脚电平翻转);新手真的不会用瑞萨的单片机啊。。。

网友:
去官网查找Renesas Flash Programmer,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同事在目标板上添加了几个电阻和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