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单片机向电脑传送信息的方法

楼主:
     没有接触到单片机或硬件产品需要将信息传送电脑,客户要求将机器工作时间和日期以及使用情况传到电脑,并且用EXCEL工作表格打开。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物理层上,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数据,转成rs232信号。通过USB转232线连接电脑。如果电脑带rs232接口,就不用转了。上层协议。自己定义就可以了。PC端,可以用C++,获取下位机发送过来的数据。再根据具体需求处理。

网友:
谢谢!根据你的方向我再去详细了解一下。

网友A:
串口对单片机是经典方案,但是现在串口不太方便了,电脑很多都没有串口了,传输距离也短。如果成本不要紧的话,建议用个树莓派什么的,通过以太网传输,硬件和布线什么的都几乎不需要。如果一定用单片机,也有以太网芯片,或者买现成的wifi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对单片机是经典方案,但是现在串口不太方便了,电脑很多都没有串口了,传输距离也短。如果成本不要紧的 ...

树莓派有点酷炫,太奢侈,如果就是一个上位机软件和电脑之间,还是串口方便
电脑没有串口,用USB转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有点酷炫,太奢侈,如果就是一个上位机软件和电脑之间,还是串口方便
电脑没有串口,用USB转的很 ...

现在准备用CH9326USB的芯片来做,但是没有经验,这一周都在看这些资料。头都大了!CH558这是带USB的单片机功能也不错,但是需要重新写程序,很麻烦。现在的计划是把原来的驱动程序不变,增加USB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有点酷炫,太奢侈,如果就是一个上位机软件和电脑之间,还是串口方便
电脑没有串口,用USB转的很 ...

树霉派这不适合做产品量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