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ip: 'mpy-cross': No such file??

楼主:
您好!
刚接触这个makefile不太熟。
用的WIN7是 64位的 windows。
采用mingw32.
我下载的官网github V1.9程序
编译时候出现

mingw32-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G:/h-py/micropython-1.9/mpy-cross'
mkdir -p build/
mkdir -p build/py/
mkdir -p build/py/../extmod/
mkdir -p build/py/../lib/embed/
mkdir -p build/py/../lib/utils/
mkdir -p build/windows/
LINK mpy-cross
strip: 'mpy-cross': No such file
../py/mkrules.mk:131: recipe for target 'mpy-cross' failed
mingw32-make[1]: *** [mpy-cross] Error 1
mingw32-make[1]: Leaving directory 'G:/h-py/micropython-1.9/mpy-cross'
../py/mkrules.mk:107: recipe for target '../mpy-cross/mpy-cross' failed
mingw32-make: *** [../mpy-cross/mpy-cross] Error 2

这咋回事?

网友:
版主帮忙

网友A:
你没有先编译mpy-cross吧,这个在read.me中有说明的,它是后续编译需要的一个内部工具。

make -C mpy-cross

网友:
建议先从linux下开始,这是最方便和安全的方式。或者用mobaxterm,它可以帮助创建一个windows下的类似unix环境,也可以方便的编译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先编译mpy-cross吧,这个在read.me中有说明的,它是后续编译需要的一个内部工具。

make -C mpy-cr ...

您说的read me 是说这个
MicroPython cross compiler
==========================

This directory contains the MicroPython cross compiler, which runs under any
Unix-like system and compiles .py scripts into .mpy files.

Build it as usual:

    $ make

The compiler is called `mpy-cross`.  Invoke it as:

    $ ./mpy-cross foo.py

This will create a file foo.mpy which can then be copied to a place accessible
by the target MicroPython runtime (eg onto a pyboard's filesystem), and then
imported like any other Python module using `import foo`.

Different target runtimes may require a different format of the compiled
bytecode, and such options can be passed to the cross compiler.  For example,
the unix port of MicroPython requires the following:

    $ ./mpy-cross -mcache-lookup-bc foo.py

Run `./mpy-cross -h` to get a full list of options.

现在我把所有的py文件 都用用$ ./mpy-cross  生成了mpy文件

就是将make-stmconst.py生成了make-stmconst.mpy
将build-PYBV10里面的pins_af.py生成pins_af.mpy
还有board里面的pllvalues  和make-pins.py 都成成了mpy文件

最后我又用mingw32-make.exe 编译  还是出现我在楼主位描述的情况。

mpy-cross需要单独添加环境变量?

网友:
版主  我linux不熟啊

我现在编译 1.4.5版本能成功

但是编译1.9版本就不行了

网友B:
还有 版主  我为什么要编译  py文件  。我只编译 C文件 不行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 版主  我为什么要编译  py文件  。我只编译 C文件 不行么?

不需要编译py文件,只是需要mpy-cross去处理一下编译过程中的部分文件。make时会自动去调用处理的。mpy-cross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产生加密的mpy文件,这样其他人就看不到你的py程序源码了。

编译时,现在都是在ports目录下进行,当然也可以进入不同的子目录,比如stm32下。

用Linux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特别是我们只需要在终端下进行编译和安装软件,其他功能用不到,安装一个虚拟机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编译py文件,只是需要mpy-cross去处理一下编译过程中的部分文件。make时会自动去调用处理的。mpy-c ...
mpy-cross去处理一下编译过程中的部分文件”,您这部分文件是啥文件?
版主这么晚 还不睡觉。
我用WIN7的32位系统又试了一下,同样的问题。看样子和系统是多少位的没有关系。
看您的意思  只要我熟悉了makefile里面的指令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这个问题网上都不到答案,难道只有我遇到?
我平时在Windows下用arm的MDK进行编辑编译软件。
您平时在linux上用什么ide啊?

网友B:
稍微有点进展,估计还没解决

,在py文件夹下面两个.MK文件
mkenv.mk这个文件要想在windows下编译 就得把
MPY_CROSS = $(TOP)/mpy-cross/mpy-cross
改为
MPY_CROSS = $(TOP)/mpy-cross/mpy-cross.exe
PROG_EXT = .exe

把mkrules.mk也得改。得根据实际情况改

上面改的东西和我在楼主位的信息是吻合的。另外
还有看作者的意思 在windows下面  cygwin  比  mingw32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稍微有点进展,估计还没解决

,在py文件夹下面两个.MK文件
mkenv.mk这个文件要想在windows下编译 就得 ...

Linux下的开发者,通常都不喜欢用IDE。这个可以看看网上的报道,就不讨论了。

我们也不必管这个,只是需要在这里编译代码,在linux下编译速度比windows下快很多。虽然可以使用并行编译开关,但是Linux下仍然快不少,即使在虚拟机中都会快很多。所以建议安装一个虚拟机,专门做编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