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D17中等长走线如何设置

楼主:
RT
有谁在用AD17么?
好长时间没画板了,今天在画板时,发现AD17比AD15/16变化的较多。以前建一个class,把需要等长的放进去了,用T+R,单击需要等长的,然后tab键设置,比较简单。现在AD17 ,T+R是没有的,有个T+Z,网络等长,出来设置界面,确定之后就变成了规则检查界面?什么鬼?

更新太快,都更不上节奏了。。。

网友:
我也是醉了。已经找到了。。。

网友A:
既然找到了,为什么不分享出来呢?
我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参照了很多之前版本的帖子,但都没有帮助,希望能尽快解决。

网友:
补充一下解决方法,
解决办法很简单,单击菜单栏 布线-->网络等长调节,(或者U+R)鼠标变成十字,单击需要等长的线就可以拖动调节长度。
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找到了,为什么不分享出来呢?
我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参照了很多之前版本的帖子,但都没有帮助,希 ...

见楼下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版本,汉化的这么完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版本,汉化的这么完整

AD17,使用偏好里选择 本地菜单 就可以,还是有个别没有汉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D17,使用偏好里选择 本地菜单 就可以,还是有个别没有汉化。。

有下载链接吗?我下载的这个有的选项没有汉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下载链接吗?我下载的这个有的选项没有汉化

还真没有连接了,我也是网上下载,搜一下17.0.11版本,应该都一样的,汉化不是很全,也有部分还是英文的。

网友:
拖动不了?

网友C:
我这没有软件,你看一下是不是规则设置,线宽,线距,需要等长的信号group等设置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没有软件,你看一下是不是规则设置,线宽,线距,需要等长的信号group等设置问题?

我都看了  就差一点  就是拉不动?特来看了你的 所以找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看了  就差一点  就是拉不动?特来看了你的 所以找你看看

弧高,弧长之类的,应该是有设置的,把两根线拉的远一些看看,是不是太近了,产生不了蛇形线?我也好久不用了,我也是不停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