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脉冲整流器

楼主:
我用DSPF28335做两电平脉冲整流器,用matlab仿真了,但是太实际试验中电压电流出现以下的波形(用的瞬态直接电流控制策略)?
十分迷惑,调试了很久,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测pwm驱动跟igbt桥臂输出的波形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pwm驱动跟igbt桥臂输出的波形对不对

好的,谢谢楼主,我测试一下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pwm驱动跟igbt桥臂输出的波形对不对

这是我测的的IGBT驱动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测的的IGBT驱动波形

IGBT驱动配合输出的pwm电压确认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正弦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GBT驱动配合输出的pwm电压确认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正弦规律

这个怎么测呢?测Uab两端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GBT驱动配合输出的pwm电压确认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正弦规律

您的意思是测三角波和调制波在脉冲下比较得出的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