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SPI时序问题

楼主:
这两天纠察项目瓶颈,发现SPI速度不是预期的12MHz,算是长见识了。

现象
从以往数据手册给与的SPI时序图来看,SPI时钟信号应该是连续的:

而我们实际捕获到得SPI主机接收模式信号却是如下图所示:
  • 处理器MX287
  • 脉冲频率12MHz
  • 连续脉冲个数8个
  • 每发送完1个字节后始终停止,停止时间略微比8个脉冲之和大

也就导致原本12MHz的信号,实际只达到了6MHz的效果。
同样,我拿手头上另一款处理器s3c2440测试SPI信号,同样也是如上的形状。

资料
翻阅MX287和S3C2440的手册,没看到关于这种波形的解释,另外在STM32手册上有张类似的图,不过图中描述的是“主机处于【非连续发送】模式”的状态,与现象中主机接收模式好像不符。

猜测
  • 看手册没仔细,工作模式没配置正确
  • 由于DMA的原因,
几年前在S3C2440上我用DMA控制NAND,DMA的时序逻辑也不是100%沾满空间的,也是接近50%的利用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2973-1-1.html
本项目里的SPI也是由DMA控制
  • SPI标准就是这样,中间的空闲是为了防止时钟错位
一次SSP片选后双方通信传输几十个字节还好说,倘若一次SPI传输1万个字节,CLK一直不断的给信号,倘若接收端没有判断出哪个边沿是字起始比特怎么办,于是乎就在每个字节结束后插入一小段空闲,避免接收端找不到起始比特

网友:
楼主找出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