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有没有人用4793的标准测过变压器,求讨论

楼主(2017-11-14):
有没有人用4793的标准测过变压器,求讨论
有没有人用4793的标准测过环形变压器,求讨论,问题如下:
1.测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时位置都有哪些?
2.测量电气间隙时标准对照表中有CTI值,CTI值有现有的材料对照表吗?还是必须要通过漏电起痕测试才能得到?

网友A:
变压器的测试内容主要有下面几项:
空载特性测试
电压调整率测量
温升试验
绝缘性能试验
抗电强度

网友A:
应该在初级引脚和次级引脚之间,或者说初级绕组末端和次级引脚之间测试,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会受外力而减小,但它们不处在外壳的可触及导电零部件与危险带电零部件之间

网友A:
变压器内部的电气隔离距离是指变压器两边的挡墙宽度的总和,如果变压器挡墙的宽度为3mm,那么变压器的电气隔离距离值为6mm(两边的挡墙宽度相同)。如果变压器没有挡墙,那么变压器的隔离距离就等于所用胶纸的厚度。另外,对于AC-DC电源,变压器初、次间绕组应用三层胶纸隔离,DC-DC电源,可只用二层胶纸隔离。下列数值未包括裕量:
要求的隔离距离 挡墙的最小宽度
AC—DC(输入电压100-240V~,未含PFC电路) 6.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