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C振荡电路是这么振荡工作的?

楼主:
没看懂这个电路里LC是怎么振荡的,如下我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当Ucc上电之后,三极管工作于放大状态,L1的电流慢慢增大,电场能变为磁场能储存,而C会开始充电,直至达到Ucc;随着L1的增大,L2也会增大,变化再反馈到输入端,经过三极管放大,即L1电流再增大,那么L2电流也再变大,如此循环。直至三极管饱和,三极管饱和之后,L1的电流不再继续增大,那么L2、L3的感应电流就会慢慢减小,随着L2电流减小,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即L1电流)开始减小,变化感应到到L2,经过三极管放大,这样L1又变小,直至电流减到一个最小值,此时L1和C的分压变得最小,集电极电压变为最大值。。请问我理解的正确吗?有点乱。
但是L1和C是怎么振荡的呢,还是理解不了。C的一端直接与Ucc连接,而Ucc是直流电,C等同于开路,怎么振荡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经过三极管放大,这样L1又变小,直至电流减到一个最小值”

说L1,是指这个元件或者这个元件的电感量。电感量基本不会变化的。你所说的“变小”是通过电感的电流减小。

网友A:
要说清楚此电路是如何产生振荡的,一个帖子恐怕是说不清楚。
既然你的图是从某本书上剪切下来的,不如仔细阅读这本书,总比论坛说得详细。或者找几本比较通行的教材,例如《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401页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清楚此电路是如何产生振荡的,一个帖子恐怕是说不清楚。
既然你的图是从某本书上剪切下来的,不如仔细 ...

不好意思,我说的L1变小就是指电流变小,没描述清楚,这个图是在网上看到的,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L1 的电流只能减至零,但 L2 的电流会双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