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数据发不出去

楼主:
主程序

我用的是STM32F103C8T6,驱动SIM800C。
原来程序是好的。后来改了硬件,如图
增加了DTR和STATUS。我查了查手册,感觉这两个脚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程序如下:
主程序

void GPIOForGSM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Def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TypeDef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1Periph_USART2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TypeDef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TypeDef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TypeDef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TypeDefStruct);                                                                        //TXDòy½Å3õê¼»ˉ

        GPIO_InitTypeDef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TypeDef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TypeDefStruct);                                                                        //RXDòy½Å3õê¼»ˉ

        GPIO_InitTypeDef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TypeDef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TypeDef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TypeDefStruct);                                                                        //PWRKEYòy½Å3õê¼»ˉ

        USART_InitTypeDefStruct.USART_BaudRate = 115200;                                                                                                    //2¨ìØÂê2Îêy
        USART_InitTypeDef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ó2¼tá÷¿ØÖÆ
        USART_InitTypeDef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ÅäÖÃ′®¿úģ꽣¬Ôú′ËÎaè«Ë«1¤Ä£ê½
        USART_InitTypeDef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D£Ñéλ2Îêy
        USART_InitTypeDef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í£Ö1λ2Îêy
        USART_InitTypeDef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êy¾Yλ2Îêy
        USART_Init(USART2 , &USART_InitTypeDefStruct);                                                                                                    //3õê¼»ˉ¿aoˉêy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½óêÕÖD¶Ïê1Äü
        USART_Cmd(USART2 , ENABLE);                                                                                                    //ê1Äü¿ØÖÆ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1);                                                                                                    //à-¸ßPWRKEYòy½Å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7);                                                                                                    //UART_DTR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ÇàÕ¼óÅÏ輶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Ïìó|óÅÏ輶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AT;
        CPOWD;//1Ø»ú
        ms_delay(1000);
        //PWRForGSMSleep();
}

void Uart2_SendByte(u8 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2 , 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 USART_FLAG_TC) != SET);//μè′y·¢Ëííê±Ï
}
void Uart2_SendString(u8 *s,u8 lengh)
{
        u8 i;
        for(i = 0 ; i < lengh ; i++)
        {
                USART_SendData(USART2 , *s++);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 USART_FLAG_TC) != SET);//μè′y·¢Ëííê±Ï
        }
}

程序死在这一句: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 USART_FLAG_TC) != SET);
请高手指教,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插了SIM卡也不行。

网友A:
你串口初始化不正常,时钟开错了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1Periph_USART2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要这样: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串口初始化不正常,时钟开错了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

非常感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