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CPU单相供电部分由2只N沟道MOS管组成半桥?

楼主:
    今天同事周末购买的二手台式机出了问题,才使用了一晚上,早上起来就无法开机了,经过各种分析和替换法测试,确定CPU挂了,主板也挂了,用万用表一步一步测试,发现CPU部分供电短路,CPU上的电容经过测试全部短路,CPU应该是烧了。分析应该是由于主板供电异常导致的,于是检测主板上给CPU供电的5相电路,发现有一相的N沟道MOS管击穿短路了,应该是这个原因导致12V直接通向CPU导致损坏。
     后来把重点放在分析供电电路上,根据电路板走线和万用表测试,得出其中那一相供电电路的粗略电路图,发现竟然是使用2只N沟道的MOS管组成的半桥电路,在我的印象中,半桥电路一般都是由一只N沟道和P沟道的MOS管组成,而且连接高位使用P管,再N管到地,但是今天看到2只N管的组合,还是想不通其中的原理,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如上图所示,击穿损坏的是上边那个和12V连接的管子,这两个管子的栅极都接到同一块驱动芯片上,另外几相的电路也是这样的,Vout应该是接到了CPU上。上边那个N管型号是:NIKO-SEM P0903BDG,下边那个N管型号是NIKO-SME P0603BDL

网友A:
这恐怕不是半桥,而是Buck电路。上面的N沟管作为开关管使用,下面的N沟管作为续流管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恐怕不是半桥,而是Buck电路。上面的N沟管作为开关管使用,下面的N沟管作为续流管使用。

上面的N管开关控制怎么实现呢,S极的电平是浮动的,一旦导通,12V到达S极,那不是GS要反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N管开关控制怎么实现呢,S极的电平是浮动的,一旦导通,12V到达S极,那不是GS要反偏了?

只要门极对源极电压超过导通电压同时不超过门极源极允许的最大电压(一般允许达到20V)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门极对源极电压超过导通电压同时不超过门极源极允许的最大电压(一般允许达到20V)即可。

驱动芯片的资料没有找到,现在不能确定驱动芯片输出的控制栅极电压是不是超过12V。按照您的分析和N管导通的条件,也只有栅极电压高于源极电压时才会导通,所以现在只能推测这个电路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驱动芯片输出的栅极电压超过12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芯片的资料没有找到,现在不能确定驱动芯片输出的控制栅极电压是不是超过12V。按照您的分析和N管导通 ...

那就要看供电给驱动芯片的电源电压是多少了。
通常,芯片输出不会超过电源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看供电给驱动芯片的电源电压是多少了。
通常,芯片输出不会超过电源电压。

芯片输出不会超过电源电压,那如果基于这样的条件,那又说不通了,在上面的N管栅极输出高电平时,在导通的时候又截止了,这样解释不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输出不会超过电源电压,那如果基于这样的条件,那又说不通了,在上面的N管栅极输出高电平时,在导通 ...

你那个驱动芯片电源电压是多少?有没有自举电路?这些都是问题,不知道具体情况,没办法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驱动芯片电源电压是多少?有没有自举电路?这些都是问题,不知道具体情况,没办法说清楚。

驱动芯片很小,没有完整的型号信息,查不到资料。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C:
楼主画的图,属于盲人摸象,高边N-MOS驱动一定有自举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画的图,属于盲人摸象,高边N-MOS驱动一定有自举电路

您好,您和@maychang 都提到存在自举电路才能使电路合理工作,我用万用表在电路板上测量得到的结果是两个N管的栅极都接到了同一个芯片上,由于电脑主板是多层板,目前不清楚还没有连接到其他地方,而且芯片很小,查不到资料,目前都还是处于分析猜测中。您能说说自举电路和这种MOS管结构的电路的工作原理吗,我不是很懂这个,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和@maychang 都提到存在自举电路才能使电路合理工作,我用万用表在电路板上测量得到的结果是两个 ...

驱动芯片的自举电路,在例如IR2110等芯片的说明书里面就有。

网友:
驱动芯片里肯定是有自举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