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AT指令回应的问题

楼主:
我在搞GPRS模块,SIM800C。SIM800C具有自适应波特率的功能。
可是当我发送AT指令以后,没有回应OK。
我设置不同的波特率,回应也不一样,但是都没有OK。
我觉得既然有自适应波特率的功能,那么不管设定波特率为多少,
回应应该是一样的。
请问高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谢谢!

网友:
自适应波特率,不能这么理解吧。
串口始终是异步的,不可能你随便换个波特率,一上来就给你适应。
SIM800C没用过,但是从自适应波特率的原理来看,首先得约定好,用于波特率检测的码值是多少,但是一旦检测到正确的波特率后,在复位之前,这个波特率就定了,不会再次改变。

网友A:
你发AT指令的时候加个\r\n  或者\r 或者\n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AT指令的时候加个\r\n  或者\r 或者\n试试

搞好了,串口弄错了